这种舵机臂好用吗

楼主(2023-05-04):
用过多种舵机,飞机飞久了或炸鸡都会导致舵机有虚位。谁用过这种舵机臂,说下感受如何。

网友:
这个舵机臂是用来微调的,好不好用不知道。

网友A:
用在尾舵机非常好~

网友:
新越有类似的舵机臂,尺寸更多,价格实惠。

网友:
我也是尾舵机用的新越的易碎圈舵机臂。十字盘用中舵及以上的话也可以用。

网友:
用在尾巴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尾舵机非常好~

火星大佬,意思是斜盘不建议用吗,夹的松会空中扫齿,夹的紧达不到保护舵机的目的吗。几台机舵机虚位头疼,新上了3套MKS,怕再炸鸡又有虚位

网友B:
我还是喜欢塑料的舵机臂,炸机不容易伤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喜欢塑料的舵机臂,炸机不容易伤舵机。

飞的700,塑料舵机臂感觉机身软,估计是心理作用

网友C:
这款是KST舵机摇臂。无论是做尾舵调中点位置容易做到,用作倾斜盘也不会出现虚位可放心用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星大佬,意思是斜盘不建议用吗,夹的松会空中扫齿,夹的紧达不到保护舵机的目的吗。几台机舵机虚位头疼 ...

90%舵机就算不炸鸡,用久了都会有虚位

网友:
500级以上用金属舵臂  塑料的虽然现在都是混碳的 但是做动作还是会变形的  当然 飞悬停 航线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的700,塑料舵机臂感觉机身软,估计是心理作用

大佬换金属带夹紧的那种吧。塑料是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是KST舵机摇臂。无论是做尾舵调中点位置容易做到,用作倾斜盘也不会出现虚位可放心用好了

有人飞爆过这种无极调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的700,塑料舵机臂感觉机身软,估计是心理作用

700用 塑料  别飞断了

网友:
好用,但是炸鸡里面的塑料齿是不会扫断的,顶多就是外面的舵机臂偏转。还有这个舵机臂不是所有机型适用,亚拓700X不能用。

网友:
看着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