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

楼主(2023-05-05):
各位大神,前辈们,我是新人,以后还望各位多多指点,才入手一台210小车床,想问问,车床装上这个用来铣工件怎么样?有用过的大神与前辈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懂也说。只要刀硬电机够力,能用。想钻两个不在一条直线上的孔费力吧。

网友:
可以铣,但局限性很大,而且这个三百多不便宜,还是D或买个小铣吧。

网友:
这个附件挺好,可以应应急。铣床还是要买的,慢慢来吧

网友:
楼上说得都对,这个附件尺寸局限比较大,真的要铣还得买铣床。我也有210,床身太软,不适合做铣加工的,所以我也买了钻铣床。仅供参考。

网友:
能凑合用,但车改铣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1,卡盘同心度,夹工件偏3-5个丝没问题,夹铣刀最好一丝内,2,丝杆强度,210这类车床丝杆强度不太够,也没有消回差螺母,3,车身大轨道还要加一个锁定装置,否则铣着铣着就跑了

网友:
这个可不便宜哟

网友:
很麻烦很鸡肋,买个二手小铣床吧

网友:
二手小钻铣床有很多一干以内的,买这个车改铣附件三四百元不划算。

网友A:
三百多能买个成品就赶紧下手,我自己做了一个,直角靠山100,滑台180(非铸铁),丝杆是4的螺距太大换掉,各种打孔、螺丝、丝杆、滑块、轴承、手轮等乱七八糟买材料就花了三百多了,现在还缺夹具,听我的,能买成品尽量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百多能买个成品就赶紧下手,我自己做了一个,直角靠山100,滑台180(非铸铁),丝杆是4的螺距太大换掉, ...

这个三四百不包邮。加运费更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百多能买个成品就赶紧下手,我自己做了一个,直角靠山100,滑台180(非铸铁),丝杆是4的螺距太大换掉, ...

我也如此试了,铣个轴上的键槽或小物件可以,铣个大点的或异形件就不是一般的难,甚至根本搞不了,所以性价比太低不划算。但铣轴上键槽或小件平面确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