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车床 排刀结构,换刀试车,成功了

楼主(2023-05-06):
MACH3  车床  排刀结构,换刀试车,成功了
https://www.ixigua.com/7229850938859749928?logTag=af594279660dcb5a7b60

网友:
恭喜恭喜

楼主:
<iframe width="720" height="405" frameborder="0" src="https://www.ixigua.com/iframe/7229850938859749928?autoplay=0" referrerpolicy="unsafe-url" allowfullscreen></iframe>

楼主:
视频不懂如何插入进来
XZ  是750W 的日鼎
主轴是1.2KW 的伺服

网友:
帮楼主转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视频不懂如何插入进来
XZ  是750W 的日鼎
主轴是1.2KW 的伺服

能不能请教一下日鼎伺服怎么接的线?我咸鱼买了750w日鼎伺服,位置模式,mach3并口卡,始终只有一个方向。721 共阴,8和20  接方向脉冲,或者反过来共阳,电机始终只有一个方向。伺服驱动只设置了位置模式和内部使能,其他还要设置什么么?万分感激。

网友:
这编程够牛X的

楼主:
别 别 别这么说,
第一次弄,
开心的是成功,而不是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请教一下日鼎伺服怎么接的线?我咸鱼买了750w日鼎伺服,位置模式,mach3并口卡,始终只有一个方向 ...

木工论坛回复过你,
我的方法太麻烦了。
帮不上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木工论坛回复过你,
我的方法太麻烦了。
帮不上您

我也是弄的头都大了,怎么接都只有一个方向。你是位置模式和速度模式线都接了么?莫非要再接个外部电源才能换向?看好多贴子都说接驱动轴和步进一样,我接驱动轴,也是只有一个方向。现在接时代超群的三轴控制器,可以了,但是MACH3 的并口卡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弄的头都大了,怎么接都只有一个方向。你是位置模式和速度模式线都接了么?莫非要再接个外部电源才 ...

你说的是主轴电机还直线轴电机
主轴电机正反转的方案在木工论坛回复你了
直线轴的电机,你看看PN-03的参数是不是默认值,   把参数修改成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弄的头都大了,怎么接都只有一个方向。你是位置模式和速度模式线都接了么?莫非要再接个外部电源才 ...

其次并口卡带伺服效果不理想,用来学习没问题,可以动起来。
但脉冲的输出能力太有限了。跑不起来。、
我三个轴都是伺服,当初也是用着并口卡实验,还试过同时两张卡的。很不稳定,电机转速波动非常大。
当然,也可能是我不会。没有弄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次并口卡带伺服效果不理想,用来学习没问题,可以动起来。
但脉冲的输出能力太有限了。跑不起来。、
...

我现在有个小的数控车,并口卡,主轴无刷,两轴步进,继电器控制主轴开停,也勉强够用,在够用的情况下,又想让它好用,数控车总要停机换刀,转塔装不上,就想用排刀。反正就是折腾,有个西玛特的u1卧铣,卧铣主轴位置再装个主轴带卡盘,x轴工作台就可以装排刀了。排刀的话,主轴可以用代码控制反转,工件后面的刀可以反装。计划用伺服位置模式,还有一个好处,伺服接a的脉冲方向,mach3里面把主轴和a轴都打开,设置成同一端口。用m3m4m5可以控制主轴,用A的代码,主轴直接可以分度当旋转轴,就不用控制卡支持主轴m代码分度了。我用步进电机当主轴实验过,可以这么用。奈何伺服到手。线接不上了

网友:
我用时代超群的那种步进电机控制器,现在可以控制正反转了,接线挺奇怪的,应该也算共阳接法。正常伺服四根线接控制器四个接口反而不行。第二图那样不行。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控制器接线口,切换方向时候,一个方向是负5伏,另一个方向是正5伏。但是并口卡测量的时候,切换方向时候电压只是0到5伏变化,一个方向是0  一个方向是正5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有个小的数控车,并口卡,主轴无刷,两轴步进,继电器控制主轴开停,也勉强够用,在够用的情况下, ...

并口带步进可以的,我的雕刻机三轴闭环步进,用的是我2008年买的并口卡了。

电机手动正反转这个你应该知道的。把手动开关更换成继电器,M3  M4 分别对应控制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了。

我的主轴用的也是脉冲模式,我在努力做着车铣复核的功课。车铣复核是我的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控制器接线口,切换方向时候,一个方向是负5伏,另一个方向是正5伏。但是并口卡测量的时候,切 ...

你这个是可编程控制器吧?

网友:
不怕接线,并口输出控制继电器,再输入伺服信号,一个功能一个继电器,肯定是可以实现。但是这光说明书就上百页的大名鼎鼎的伺服电机,控制起来要这么麻烦,不科学啊。你用的什么控制卡?usb的mach3控制卡么?我还有个飞雕卡,不能车螺纹,我就没拿飞雕卡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 别 别这么说,
第一次弄,
开心的是成功,而不是成果

排刀怎么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