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教:折叠螺旋桨的松紧程度该如何判定?

楼主(2023-05-06):
请问各位模友:这种类型的折叠桨松紧程度该如何判定?我刚买回来的时候,非常的紧,后来我采用了一些小方法调整了下,然后用手猛转整流罩,桨能甩开,但是收拢还是感觉有点紧,感觉在天上如果被风吹,可能收不拢。我看一些视频,别人的这种桨,机头垂直朝上,螺旋桨就耷拉下来了,我的根本做不到,这还是调整过的,刚买回来的时候,更做不到。

网友A:
这是哪家的折叠桨?有链接吗,桨根的转轴处能否上点润滑,实在不行扩孔也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家的折叠桨?有链接吗,桨根的转轴处能否上点润滑,实在不行扩孔也能解决问题。

这是我从网上随便找的。外形跟这一模一样。润滑过了,还是不起作用,就差扩孔了。但是又怕掌握不住分寸,扩过了,就废了。所以才有此一问。

网友B:
我的桨买来,桨根处有明显合模线,用砂纸都稍微打磨掉一些确保不上螺丝也能顺滑安装进座里,然后再拧上螺丝,靠螺丝松紧调节~其实不一定是孔大小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桨买来,桨根处有明显合模线,用砂纸都稍微打磨掉一些确保不上螺丝也能顺滑安装进座里,然后再拧上螺丝 ...

桨根也是一个原因,已经用锉刀修了。现在是,桨转动,桨根不碍事,轴跟着转,然后摩擦主要集中在孔那里,就是不知道要修改孔,修到什么程度合适。毕竟菜鸟,第一次搞这个,没有经验。

网友C:
一个橡皮筋圈解决
就是收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橡皮筋圈解决
就是收桨嘛

大佬,难道这种桨不能在电机停转的时候,依靠空气阻力让它们自己收起来吗?是否一定要橡皮筋助力啊?我有时候也觉得靠空气阻力让它收桨有点困难,比如向下俯冲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桨太灵活了,那么它就直接自己展开了。这个时候它还不能太灵活,但是也不能太死,如果太死,平飞的时候,空气阻力又不能使他收桨。是否要在实际试飞的时候,一点一点尝试解决啊?实在不行,就调到非常灵活,然后加个橡皮筋助力。

网友D:
正常的折叠桨,是灵活自如的。楼主可以按照固定轴的粗细用钻头清理下孔内合模线凸起。飞行中要服帖收桨,桨根加皮筋是最简便有效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折叠桨,是灵活自如的。楼主可以按照固定轴的粗细用钻头清理下孔内合模线凸起。飞行中要服帖收桨,桨 ...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折叠桨,是灵活自如的。楼主可以按照固定轴的粗细用钻头清理下孔内合模线凸起。飞行中要服帖收桨,桨 ...

大佬,再问个小问题,橡皮筋该如何绑啊?菜鸟实在不懂啊。

网友D:
皮筋扭成如图造型,两个椭圆套桨根,中间的圆套电机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皮筋扭成如图造型,两个椭圆套桨根,中间的圆套电机轴即可。

大佬,有心了,谢谢啊,感谢对菜鸟这么耐心。

网友E:
折叠桨叶根是转动很轻忪的,这样关电飞行时桨叶可以被风吹的收起来.电调设成带有刹车的.关电后电机不会转.桨叶也就不会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叠桨叶根是转动很轻忪的,这样关电飞行时桨叶可以被风吹的收起来.电调设成带有刹车的.关电后电机不会转 ...

真是太好了,这又更深入一层了。谢谢啊,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