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电机,但是起飞时不平衡

楼主(2023-05-06):
左上和右下的电机换新的了,型号跟以前一样都是银燕mt2204,直接换好后,电机和浆的转向没问题,但是总感觉左上不够力,导致起飞不平衡,机子炸了后放了几年没动,今天修好就发现有这个问题了,求高手指导一下

楼主:
飞控是cc3d的

网友A:
不是有换下来的电机吗,换回去试试,不行换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换下来的电机吗,换回去试试,不行换电调。

那个电机就是断了螺母才换电机的,装上去装不了浆了,请问是不是有软件可以测试转速之类的?

网友:
早年的机子,我也玩过,当时遇到这个毛病就直接换掉一对电机,(正反转一对)

楼主:
已解决,重新用openpilot软件校准了电机后比之前好很多了

网友:
一台古董,銀燕2204,当年卖好贵的。

好盈2204电机, 30A Dshot600 电调,花了我450元

网友B:
我的第一部穿越机也CC3D至今还保留着,刷成BF固件手感会强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第一部穿越机也CC3D至今还保留着,刷成BF固件手感会强很多。

我也有一台现在还挺好。你刷了BF后那些方面有改善,请详细介绍。LWT想请你做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现在还挺好。你刷了BF后那些方面有改善,请详细介绍。LWT想请你做老师。

前辈客气了,刷完BF后尤其是电调支持ONESHOT125以上的协议并开启后,飞控会更精确的控制电机运转,从而让你的操控更精准,同时适合的PID配上BF内的特有的算法并开启AIRMODE后更能提高飞机的稳定性,这点在大风中表现尤为明显,从而全面提升飞行质量,详见我以前发过的这个贴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4423,不过由于视频网站变迁现在已有不少视频链接失效了。CC3D甚至F3飞控现在的BF版本已不支持了,但刷以前最后支持的版本还是很不错的,就是过程稍微麻烦点儿了。

网友(2023-06-21):
四个一起换掉,我手上有四个闲置的2205

网友(2023-09-02):
试试调整电池位置,把重心往右下方向移移。

网友:
另外螺旋桨,除了颜色不同外,参数真的一致吗?我们是不是想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