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56发动机美图

楼主(2023-05-06):
貌似是泰世T10发动机换了个缸头,当时在国际论坛还蛮引起讨论了,主要针对那个厂家给发动机换个马甲就卖高价引起一堆人不爽,,
T10我短暂的爽飞了半箱油,但后面几次飞发现接收机被强烈干涉了,应该是CDI插头松了震动导致,由于发热过大油管都被融化了,后面就没折腾了
直到换了新的化油器重新飞加甲醇,终于爽飞了几箱油,或说回来,这个发动机要是飞回汽油还挺好的,不用维护,飞完就扔那,汽油放多久都不会放坏,甲醇两个月没飞就怕放坏了,

网友A:
这发动机哪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发动机哪有卖

我也想知道现在哪里还能买到这么漂亮的发动机,只是从rcgroup论坛搬运过来的图片,2015年的帖子了

网友:
怎么看象雷虎56

网友:
发动机放不坏的

楼主:
不是怕发动机放坏,而是怕甲醇放久了变质不能用,飞甲醇的发动机也是会放坏的,要定期保养,反正不飞暴力,如果汽油机动力和发热两方面取得平衡,这个55级汽油发动机还是很小巧的

楼主:
跟泰世T10是一样的,跟雷虎56H化油器部分有差异,这个化油器两边的M2.5固定螺丝不能拧太紧,拧紧了风门动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怕发动机放坏,而是怕甲醇放久了变质不能用,飞甲醇的发动机也是会放坏的,要定期保养,反正不飞暴力 ...

甲醇发动机怎么放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甲醇发动机怎么放坏了?

新的当然不会放坏,进过油的发动机都要定期保养才不会坏,要不各个部件被锈死,你再转动的时候就坏了,现在大部分发动机都没有备件买了,坏一个小配件等于整个发动机就报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的当然不会放坏,进过油的发动机都要定期保养才不会坏,要不各个部件被锈死,你再转动的时候就坏了,现 ...

os发动机配件和事后油在淘宝上很多,汽油机也会放坏,路上报废车都打不叫的要拖车清运

楼主:
从零开始拼第四台Nx4

楼主:
第一步,准确安装来令片,问过本地油机大佬竟然没有亲自安装过来令片,我是第四次装来令片

楼主:
缺主轴座舵机座尾传动齿座,等闲鱼有X4空机,上个月错过了一台

网友:
来令片接口个人认为斜接比较好

楼主:
长度不好控制这次算剪到恰到好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s发动机配件和事后油在淘宝上很多,汽油机也会放坏,路上报废车都打不叫的要拖车清运

楼主所谓的“放坏”只能说明他的引擎保养不到位。二冲程引擎不管是甲醇还是汽油的,润滑油均参与燃烧,相对更容易产生胶状积碳,使用后不及时保养清除,必然会产生运动零件粘结。相对而言,甲醇机的燃烧温度更高,更易积碳,且甲醇机的排量更小,零件也更小,对胶状积碳的抗性更弱。所以引擎用后保养、维护至关重要,几个月不再使用的引擎最好做清洗保养,光靠使用After Run Oil的话,也难确保长期不再使用的引擎不会产生零件粘结的情况,而且不同厂家的After Run Oil也会针对自己品牌的燃料优化,换用其它厂家的燃料,其效果未必良好。
想要引擎状态良好,关键还是做好引擎使用后的清洗、保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所谓的“放坏”只能说明他的引擎保养不到位。二冲程引擎不管是甲醇还是汽油的,润滑油均参与燃烧,相 ...

是的,放久了第一个容易发生功能变异的是化油器,我两台很新的发动机都是化油器出问题导致高速贫油,换了新的化油器就好了

网友D:
看看,它的终极款

网友:
还有双油针的

网友:
进过甲醇油的就不一样了,容易生锈,我油机主轴就全是锈迹,和电机放在一起的,电机啥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它的终极款

这个终极款是真的,,,有点丑,,,,原来的那个缸头真的漂亮

楼主:
差几个小配件就能拼齐7台整机了,风扇罩都不好买

网友E(2023-06-05):
我的天,搞这么多。太能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天,搞这么多。太能折腾了

我一般两三年为一个单位只折腾一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