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高频头能改到futaba10C遥控器上吗?

楼主(2023-05-06):
我模大神们有改到futaba14sg遥控器上的,不知道能不能改到futaba10C遥控器。让老控在焕发活力。

网友A:
黑羊对Futaba有两种。如果futaba 能选crsf 协议就直接插刀sbus2的口。不行的话,黑羊会带个教练口的转接头,插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谢谢,大神。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羊对Futaba有两种。如果futaba 能选crsf 协议就直接插刀sbus2的口。不行的话,黑羊会带个教练口的转接头 ...

好的谢谢。

网友(2024-04-23):
所以贴主改成功了吗,我也是10c控,不想换控。。

网友:
贴主你好,你改成功了吗,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