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芯片AT32单片机Aio装圈圈鸡的试飞测试

楼主(2023-05-07):
测试AT32装在PAVO30的飞行性能。关掉/打开Airmode自稳、手动、半手动,油门拉满翻滚等测试,没有抽风和失步情况。
风太大,姿态很难控稳,画面就会显得很抖。配置如下机架:Pavo30电机:G1404 3700kv桨叶:HQ3*1.5*3(3015)三叶桨电池:鹰氪730mAh 4S整机重量:202g各种油门拉满依旧飞行6分钟,该机型是我长续航的配置,所以没有那么暴力。

AIO出货默认DJI高清的OSD画布,模拟玩家需在CLI输入
set osd_displayport_device = auto   “回车”
save   “回车”

【At32aio+PAVO30机架4S电池性能拉满】

网友A:
听说深圳出新规定了,能说下具体内容是什么。谢谢。是不是以后没法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深圳出新规定了,能说下具体内容是什么。谢谢。是不是以后没法飞了

暂时没在深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深圳出新规定了,能说下具体内容是什么。谢谢。是不是以后没法飞了

我在深圳特区报大概查了点资讯。你自己可以搜搜就可以看到,主要是有人投诉就会有人驱赶,具体怎么处理也要看飞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深圳特区报大概查了点资讯。你自己可以搜搜就可以看到,主要是有人投诉就会有人驱赶,具体怎么处理 ...

谢谢,另外请教下我想用精灵4电机做个双旋翼。那个双旋翼需要用多大的舵机,需要用直升机的数字舵机吗还是普通舵机就行。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KST DS113MG 450斜盘舵机

写了一份专栏:https://mp.weixin.qq.com/s/yGMgF9Yr5cPBsNCChUkTyw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KST DS113MG 450斜盘舵机

写了一份专栏:https://mp.weixin.qq.com/s/yGMgF9Yr5cPBsNCChUkTyw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