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知道车内孔偏大的原因了

楼主(2023-05-08):
好几次车内孔,觉得测量准确了,结果装上就松的像裤裆一样。原来是测量工具误差太大。卡尺测外径还比较准确。

网友:
看着也不太对,卡尺数值偏大,平常用卡尺量,车出来的孔应该偏小,轴正常孔偏小,不是松是紧。
重摔过,肉眼可见不重合的卡尺,内径也就偏20个丝

网友:
工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搞个好尺太重要了,听过好多师傅说过,精度是检测出来的。

网友A:
所以,一把看似高精度的量具,在没有很好地校准之前,也不能盲目相信。

楼主:
已经摊上这垃圾尺了,想办法提高它的精度吧

网友:
电子的,便宜没好货,带表的可以

网友:
电子的每次都不一样,习惯了用机械的,感觉准确点

网友:
要求高的得用百分表测孔

网友:
见过老师傅用内卡钳配合干分尺测孔,那手感真好。

网友B:
这个有标准规扶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标准规扶零吗?

没有,这个我自己做的,用时拿外径千分尺量,差多少可以和千分尺一样调的,就是拿千分尺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个我自己做的,用时拿外径千分尺量,差多少可以和千分尺一样调的,就是拿千分尺改的

这是你自己做的?佩服!那大半的外圆面是雕刻机做出来的吗?看那两个测量脚一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你自己做的?佩服!那大半的外圆面是雕刻机做出来的吗?看那两个测量脚一样啊。

看到上面画的线和点没有,画好了锉刀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到上面画的线和点没有,画好了锉刀整

老龙还有啥事你不会的吗?牛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龙还有啥事你不会的吗?牛逼

占时还不会生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占时还不会生娃

人造子宫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造子宫了解一下

材料不好找

网友:
好历害的狠人!

楼主:
牛掰透了,我也得想法做一个

网友E:
如果是装轴承拿卡尺测内外径都是极不靠谱的。  我们玩儿小车床 我觉得内测千分尺5-30  25-50这两把是不能缺的。 记住TB千万别买江西的 ,此江西不是80年代那个老江西了。到手测头都是晃来晃去的 。   我咬了下牙 买了把青海数显  用法和精度 和我手里这些老千分尺完全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掰透了,我也得想法做一个

当旋转微分筒时,那条杆就伸出来,推对面的那个量爪往伸缩筒里走,那伸缩筒里有一条弹簧。

网友:
内爪偏小 磨卡爪
偏大报废卡尺

楼主:
找到一个不锈钢绑带,厚度0.24左右,准备用铸工胶贴到百分尺卡爪上。

网友:
实际应该是内孔偏小才对

楼主:
磨出了不锈钢片
固定好的效果,目前偏差0.03左右

网友:
我也感觉用卡尺量不准,有时小几丝,可安装上却正好,也是卡尺,数显尺误差太大

网友:
干啥活就得用啥工具,游标卡尺本身精度就不高,也就是0.02MM,实际也就是0.05左右,而轴承配合,要求是0.005-0.01MM,超过0.03绝对会松旷,这种测量精度就要使用内径量表或内径千分尺,用游标卡尺就要凭经验和运气了,提前留好加工余量,最后差点用细砂纸打磨,然后用轴承一点一点试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装轴承拿卡尺测内外径都是极不靠谱的。  我们玩儿小车床 我觉得内测千分尺5-30  25-50这两把是不能缺 ...

内孔测量,内径百分表/千分表加环规是不二选择,

内径千分尺的话,最好用三爪式的,两爪的对手法和熟练度要求高,单独一根杆那种更是要求手法和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出了不锈钢片
固定好的效果,目前偏差0.03左右

大哥,重新买把卡尺吧,便宜点能用的也就8、9十,

二手的也就4,5十

楼主:
要想准确测量还是内径三爪千分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想准确测量还是内径三爪千分尺啊

没那么麻烦,有内径查分表的,很便宜

网友:
内径百分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内孔测量,内径百分表/千分表加环规是不二选择,

内径千分尺的话,最好用三爪式的,两爪的对手法和熟 ...

三爪的 量程极小。测到50mm就要有10把左右了,家用谁买得起那么多。二爪2把就能到50mm 只要你买的是合格品 测头不是左摇右摆的 基本每次测量数值都相同 根本不存在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爪的 量程极小。测到50mm就要有10把左右了,家用谁买得起那么多。二爪2把就能到50mm 只要你买的是合格 ...

用的百分尺吧。两爪千分尺读数重复性是较差的

楼主:
我把数显卡尺拆啦,大概知道测不准的原因啦。因为活动光栅呢是靠四条直径1mm的螺丝固定在活动部分上的,手推活动部分力度不一样,这四条螺丝就变形了,造成活动光栅的移动

网友:
立马配备内径千分尺········还有别买便宜货,数显卡尺我试过好多,便宜的就广陆可以参考,但是基本一个月后电池接触不良;还有网上的上工、三丰等大品牌啥的十有八九都是假货,我已经被我们采购搞得彻底无语了,换了5家店,全TM是假的,用计量院校准完的标样块测没一把符合的,后来找退休老采购经理,才通过熟人拿到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一把看似高精度的量具,在没有很好地校准之前,也不能盲目相信。

把卡尺拆开后,把上面的弹簧卡再稍微弯一下,对测量准确度影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