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us接收机

楼主(2023-05-08):
原来都在使用PWM通道接收机,最近才刚接触Sbus接收机,网上查了一些数据,知道了协议和用法。
但是也有说用Sbus接收机可以回传锂电池电压,需要用到Sport,不知道是哪个接口?知道的大神指示一下
我用到的是思翼的mini接收机

楼主:
能把这几个接口的定义都说明一下更好

网友A:
上面没有电压回传接口

网友A:
RSS 是信号强度吧   TX RX串口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没有电压回传接口

难怪找不到

楼主:
这个RST是不是R.SPORT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S 是信号强度吧   TX RX串口通讯

串口通讯能连接后回传电压和电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RST是不是R.SPORT接口?

那一排,明显是SWD调试接口,下载程序的。串口确实可以通信,但应该要有另外单片机采集电压吧。

网友:
我也是玩模型近20年了,近两年才接触sbus,太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