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入手 臻迪PowerEye黄金眼 了吗?

楼主(2023-05-08):
最近网上出现一批PowerEye黄金眼四轴无人机,轴距650,带4K高清云台,不过图传是WiFi的。。据说原价五位数,现在无电池750,加上运费800左右。但是因为没有电池,所以要用起来就是个难题,改飞控有点不甘心,怕避障啥的功能阉割了。大家有买同款的吗 一起来讨论下解决思路。。

现在750已经缺货了,只剩下500的裸机了,各位垃圾佬真猛啊。。。

网友:
反正亏不了

网友A:
已入手,还不知道回来怎么改

网友B:
好像翻车的很多,都是返修的机器,关键电池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翻车的很多,都是返修的机器,关键电池难搞

是的,我看有大佬用大疆悟1的电池改装成功了 也是6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入手,还不知道回来怎么改

实在不行就换飞控。。哎

楼主:
我买的750的 如果启动不起来就划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看有大佬用大疆悟1的电池改装成功了 也是6s的

同一个厂家生产的电池和方案应该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看有大佬用大疆悟1的电池改装成功了 也是6s的

在什么地方看到的?我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什么地方看到的?我搜不到

群里 现在已经有电池解决方案了,可以用Arduino 和飞机通讯实现模拟电池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厂家生产的电池和方案应该可行

有一款蛋蛋电池 同品牌不同型号无人机用的 但是是4s的

网友(2023-06-11):
入坑了,谁有办法连接mp 地面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像翻车的很多,都是返修的机器,关键电池难搞

你咋知道都是返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咋知道都是返修的?

机器上面有的写着故障码呢

网友(2023-09-02):
我也入手了,计划改飞控呢,还没买到合适的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