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日鼎伺服,位置模式,mach3并口卡

楼主(2023-05-08):
闲鱼买了台二手日鼎750w伺服,想用mach3并口卡控制伺服位置模式,折腾一个多礼拜了,伺服的7 8 20 21 四根线,无论怎么接,mach3里面信号输出怎么设置,伺服都只有一个方向。可以确定电机是好的,因为我用其他控制器接共阴,可以正常使用。伺服两个方向都有。接到并口卡就不行。
  向各位高手求助,并口卡可不可以控制日鼎伺服的位置模式,除了接线,伺服驱动器,还有哪些关于方向的设置需要调整么?

楼主:
我用下图这种控制器,可以控制正反转,用万用表测量方向口,正转时候输出5v,反转测量是负5伏。
测量并口卡,正转反转只是在0到5伏之间变化。不知道切换不了方向,是不是因为并口卡没有负5v输出的原因。

楼主:
看闲鱼日鼎伺服销量还挺大的,应该有不少玩家买来改机器。有哪位并口卡正常控制日鼎伺服位置模式的老师能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闲鱼日鼎伺服销量还挺大的,应该有不少玩家买来改机器。有哪位并口卡正常控制日鼎伺服位置模式的老师能指 ...

先用其他板测试下电机正反转是否正常,看看电机驱动器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其他板测试下电机正反转是否正常,看看电机驱动器是否正常

用我发的最后一张图片那种控制器试了,正常的。只是接法有点奇怪。控制器方向正负脉冲正负,接伺服7 8 20 21不行,要共阴接才行,控制器四个接口要闲置一个不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我发的最后一张图片那种控制器试了,正常的。只是接法有点奇怪。控制器方向正负脉冲正负,接伺服7 8 20 ...

可以问下电机卖家,请求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问下电机卖家,请求技术支持

卖家的售后只负责它能转,上位机人家不管了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器接控制信号一般都是“脉冲频率来决定转速”  “用高、低电平控制方向” 你的伺服电机输入信号也要相应设置

出厂默认是正反脉冲就是红圈里的 把它改为0试试吧 记住在伺服电机驱动器里设置好后写入EPROM后断电才能保 ...

出厂默认是正反脉冲就是红圈里的  把它改为0试试吧 记住在伺服电机驱动器里设置好后写入EPROM后断电才能保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器接控制信号一般都是“脉冲频率来决定转速”  “用高、低电平控制方向” 你的伺服电机输入信 ...

这三条具体意思我不太理解,但我都挨个试过,没有啥区别都是只有一个方向。不知道选0   是不是单脉冲的意思?
按说,并口卡应该是可以脉冲控制伺服吧,我接到其他控制器可以正反转,万用表测量,切换方向时候,控制器输出口的电压变化是负5到正5伏。
接到并口卡上测量,切换方向时,并口卡输出口电压变化是0到5伏。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器接控制信号一般都是“脉冲频率来决定转速”  “用高、低电平控制方向” 你的伺服电机输入信 ...

有没有可能是mach3并口卡的高低电平范围,和伺服驱动的高低电平范围不匹配造成的这种不能反转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mach3并口卡的高低电平范围,和伺服驱动的高低电平范围不匹配造成的这种不能反转的情况

伺服驱动器选0 意思是一路是脉冲  第二路是高低电平 ‘也就是控制方向的, 或者你伺服驱动器设置好了没写进PER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器接控制信号一般都是“脉冲频率来决定转速”  “用高、低电平控制方向” 你的伺服电机输入信 ...

按您说法,命令脉冲的意思就是脉冲频率,命令符号就是高低电平,是么?

楼主:
网上到处翻,没看到并口卡配日鼎伺服的。不确定这并口卡到底支不支持伺服。控制的大概原理知道啥意思,具体数据上能不能匹配,我就理解不了了。

楼主:
您说的这个写没写进去,要怎么确定呢?

网友B:
嗯  这要根据你的伺服驱动器  东能的型号太多设置太杂 都不统一  设置也都有差异  我有个笨办法  在你H3的控制板方向端接一个5V的双触点继电器来分别给伺服驱动器正反脉冲切换 。。。。。。你理解是什么意思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写没写进去,要怎么确定呢?

保存写入 我的是这样保存的  你的也需要断电  但操作不一定一样  根据你的驱动说明书

写入保存

写入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这要根据你的伺服驱动器  东能的型号太多设置太杂 都不统一  设置也都有差异  我有个笨办法  在你H3的 ...

不好意思,我文化低,有点理解不透,按我的理解,现在换不了方向的原因有可能是mach3方向脉冲的高低电平电压和伺服驱动高低电平电压区间不匹配。不知道对不对。
您说的加继电器,是8586接mach3方向正负。30接伺服方向。87接正5伏,87a接负5伏。
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存写入 我的是这样保存的  你的也需要断电  但操作不一定一样  根据你的驱动说明书

这个pn3初始值是2   我调成0   断电,再通电开机,进入pn3显示的就是0了,应该算是保存了吧。

网友:
你的伺服电机接控制板能一个方向转就说明速度信号没问题  我们吧这个信号需要时切换给另一路叫它逆转。。能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文化低,有点理解不透,按我的理解,现在换不了方向的原因有可能是mach3方向脉冲的高低电平 ...

应该是没设置成相应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