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飞D210想换四爪卡盘 遇到问题。

楼主(2023-05-09):
玩了小一年华飞D210 发现那些快换刀架 电子挂轮 对我来说都不是刚需。 反而是原厂的三爪卡盘 用起来功能受限 偏心也不能车 四方也不能车 。由于我不干生产 不存找正费时的问题。所以目前换 四爪单动卡盘迫在眉睫。

但华飞D210换四爪卡盘 出现了很大问题。 最早想着100mm卡盘也够用 换个四爪单动100mm就行了。后来发现坑爹 D210原厂卡盘法兰不是多孔位。 这就意味着 要换四爪卡盘,要么中间加个转接法兰(增重无疑会增加主轴负担,而且二次连接也不太安全) 要么就是换成四孔位主轴。

我现在个人偏向是把主轴和卡盘全换成125mm的。  成本貌似有点高 。  二是如果有原厂就能装的 三孔位的四爪单动卡盘推荐 那就更好了。 最后一个方法 只能做个花盘用一下了

网友A:
法兰盘和卡盘配合安装只差螺丝孔的话就在法兰盘上重新打孔呗

网友B:
加法兰盘,可以的。我迷你魔PD250车床,改四爪背装卡盘,是双法兰盘连接,方便拆卸,后期调整,精度2丝。法兰盘用7075T6做的,强度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法兰盘,可以的。我迷你魔PD250车床,改四爪背装卡盘,是双法兰盘连接,方便拆卸,后期调整,精度2丝。法 ...

迷你魔也能车丝吗?

网友D:
看我的贴子里有,更换卡盘,100换125的,需要转接盘,而且买不到直接转接盘,需要在买到的转接盘上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我的贴子里有,更换卡盘,100换125的,需要转接盘,而且买不到直接转接盘,需要在买到的转接盘上打孔。

看过大神的帖子了。 我觉得这样会超重很多。我想先尝试 原装法兰改多孔位 还换100mm四爪。如果干废了就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兰盘和卡盘配合安装只差螺丝孔的话就在法兰盘上重新打孔呗

理论是这样的呗  问题是手艺没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法兰盘,可以的。我迷你魔PD250车床,改四爪背装卡盘,是双法兰盘连接,方便拆卸,后期调整,精度2丝。法 ...

铝合金我觉得是个明智的选择  如果是钢 这么厚 怕有2KG了

网友:
我也是210车床,原配三爪卡盘,但是无法夹持方棒,所以买了四爪自定心卡盘,夹持方的圆的棒料都很方便。单动卡盘本来也想买,后来觉得每次换卡盘太麻烦,也就算了,反正用到现在也挺好。

网友:
转接盘加四爪啥事儿没有,放宽心吧,问过华飞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迷你魔也能车丝吗?

可以啊,只能手动换齿轮,也不具备改装电子挂轮的空间,没办法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合金我觉得是个明智的选择  如果是钢 这么厚 怕有2KG了

嗯,铝合金必须用硬铝或者超硬铝。我这个改完用了四五年了,保证精度,说明强度刚性都没问题。

网友E:
我是在四爪卡盘上选一个孔  宁在法兰上  再打另两个孔攻丝完活

网友F:
建议打孔吧,先用厚纸板扣在卡盘上,做个螺丝孔位模板,然后套在车床卡盘法兰上,定位打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在四爪卡盘上选一个孔  宁在法兰上  再打另两个孔攻丝完活

好的。多谢建议 这是最便宜也不增重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打孔吧,先用厚纸板扣在卡盘上,做个螺丝孔位模板,然后套在车床卡盘法兰上,定位打孔,就行了。

是的 暂定这样弄 还是比较科学。

网友G:
也有四爪卡盘,上面就是三个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有四爪卡盘,上面就是三个孔的

请问是哪个牌子的  还有店铺名字吗。 我咋找来找去 4爪都是四孔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个牌子的  还有店铺名字吗。 我咋找来找去 4爪都是四孔的

有些卡盘,还上面好多孔的,完全不用改,这个具体要问商家,环球卡盘就是好几个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些卡盘,还上面好多孔的,完全不用改,这个具体要问商家,环球卡盘就是好几个孔的。

多谢 这要能成 省了天大的麻烦

网友H:
3孔的四爪盘还是有的,我也想换,正在研究中

网友H:
Z-d就是几孔几号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H:
Z-d就是几孔几号螺丝

我研究了很长时间了 是有四爪3孔位的卡盘 但无疑都是自定心卡盘。单动的都是4孔位的。  我猜测 只有自定心这种方式 可以三孔位连接。与动平衡安全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3孔的四爪盘还是有的,我也想换,正在研究中

我研究了很长时间了 是有四爪3孔位的卡盘 但无疑都是自定心卡盘。单动的都是4孔位的。  我猜测 只有自定心这种方式 可以三孔位连接。与动平衡安全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这要能成 省了天大的麻烦

好好找,多问商家有的,还有些卡盘上面好几个孔的。

网友(2023-12-29):
请教楼主,可以拍一张你的D210电动机接线盒照片吗?

网友:
125卡盘拆掉,加个过度盘,安个前装螺丝160四爪

网友:
过度盘自己加工一个就行

网友I:
家用首选几乎最大型号的就是160短锥D4卡盘的小车床,重量400公斤左右,刚性十足,三杠好用,换卡盘非常快,不用调整,D4卡盘能找到160的3爪4爪或200的四爪单动,5C卡盘,花盘都有(就是贵),纯齿轮变速的也有,非常理想,家用能媲美工业上吨大机器。
因为重,搬运问题必须解决,这个重量纯人力是不行的,要有手拉葫芦和叉式千斤顶,木头撬棍,自己焊个槽钢的带轮子底座,搬运时装上轮子(125mm的50mm厚橡胶轮),地面未硬化的要铺木板条当轨道,转向用木头撬棍(即便400公斤,用一米木棍翘起来一点也很容易),吊装用三根三米长黄花松木方或铁管,上坡推不动就手拉葫芦横着拽。等到位后拆掉轮子换脚杯,细调好机器水平。成功后你会发现,只要方法对,重物不是问题。安全问题也要注意,倒了后果不堪设想,至少二个人在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家用首选几乎最大型号的就是160短锥D4卡盘的小车床,重量400公斤左右,刚性十足,三杠好用,换卡盘非常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