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模友充电器电压不准求教

楼主(2023-05-09):
模友好我有个imaxrcX100充电器冲电电压不准电池明明没冲满电压确13伏多了,然后充电器提示输出电压过好就停了不充电了实际电池电根本没充满,请问我亲爱的模友些这是什么问题能修复吗?

楼主:
就是这样

网友:
电池老化了?看你这电池体积容量也不太大吧,一般充电也就用1C的电流。你这接近8A的充电电流是不是有点大了,降低点试试呢

网友A:
换个电池试试,然后万能表对照测测,是机器问题就返厂,是电池问题就扔了,不要瞎搞,烧了不值

网友B:
充电电流不是设定后,随着电压升高电流在减小吗?你的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池试试,然后万能表对照测测,是机器问题就返厂,是电池问题就扔了,不要瞎搞,烧了不值

谢谢,已经没问题了,可能是放久了没用多充了几次电后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流不是设定后,随着电压升高电流在减小吗?你的没变

就是,总电压很高实际电池电压很低,多充了几次电后现在正常了可能是放久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