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2台FUTABA接收机 型号 R115F心得

楼主(2023-05-10):
F115F接收机原是与T4VF配套使用的,最近闲来无事,翻出2台有故障R115F接收机,一台40MHZ的,一台72MHZ的,均无法正常工作。手头恰好有一台35MHZ的工作正常的R115F接收机,可以对照维修。
R115F接收机是FM制式接收机,由上下2个电路板构成,其中一个是电源板+4015解码器,另一个是高频板,查高频板上一集成电路为TA7761F中放块,百度一下,该集成电路各引脚电压,发现4脚为供电引脚,正常为3V,    用外用表测,电压不正常,很低,查电源板电容两端电压也不正常,很低,再查电源滤波电感,发现开路损坏,巧的是2台接收机都是这个毛病,可见这是个通病,为了进一步验证,把正常的接收机35MHZ的电源板拆下换上(电源板通用),40MHZ的接收机换上35MHZ的电源板后可以正常工作,测量该滤波电感阻值10欧姆,由于不好找到同型号滤波电感,应急处理可用10欧姆1/16W的小电阻代换,不影响使用。分析损坏原因是该滤波电感功率余量不大,发热损坏。

网友:
同样方法也修过一台115,电感烧断接收机不供电。

网友:
跟我的维修思路有点像,有些自己不懂的电路,找个一样的来检测替换维修,结果搞不好,两个都坏了。下次碰到接收机不灵的可以参考。

网友:
这个太古老了

网友:
凑个热闹!

网友:
r149能修么,付费维修啊,修不了就不要了

楼主:
R149没修过啊

网友(2023-11-15):
我也有个坏了,修下要多少钱啊

楼主:
我可以指导你修理

网友:
接收机虽然古老,但是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2024-01-11):
我也有个4vf的接收机坏了,我是用7.2v电池组做接收机电源后坏的,京商的电动车动力和接收机是用同一电源的.用的时候没问题,之后就坏了,可能就是你说的故障.

网友:
fm还有玩的意义吗,又重又容易失控还费电。不过拿来收藏没问题哈

网友:
顶一个!我也有台T4VF,发现也是接受机没反应了,也许也是这个问题吧?

楼主:
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