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手200比例055动力选择

楼主(2023-05-10):
283电机

390扁型电机

现在考虑两种动力配置方案:
1. 283电机+24桨,电机参数 12v 12000转;
2. 390扁型电机+24桨,电机参数8.4v 10500转。

283电机可以用3S电压,390电机额定2S电压,不知道是不是3S电压的283电机动力储备会更足一点?还是更高级别但额定电压更低的390电机动力储备更足?模友们给个建议

网友A:
这种东西,电机重了吃水就深了。还有就是什么多少转多少功率,很多都是虚标,错标,特别是这些便宜的几块钱几毛钱一只的电机。我都是买各种型号各种转速的回来装来用,合适就留下。不合适也不退,以后其他用途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电机重了吃水就深了。还有就是什么多少转多少功率,很多都是虚标,错标,特别是这些便宜的几块钱 ...

说的真对,实践出真知

网友B:
有刷电机的电刷用命太短,还是得用无刷来得可靠。

网友:
390太重,283就够,有刷电机便宜,整套电装比无刷便宜多了,坏了就换不心疼,一楼说得对,别太在意功率转速,低速像真船这种电机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刷电机的电刷用命太短,还是得用无刷来得可靠。

没必要无刷。这种船就是个能动的手办,开几次就供起来了,保证功能正常就ok,不需要性能和电机寿命,把钱花在外观或者其他模型上有意义多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2023-06-10):
283电机配2s电池就够了,除非你当快艇开

网友(2023-08-31):
空间允许,往大的整,散热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