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定速如何设置熄火反悔

楼主(2023-05-10):
        700用电调包括好盈、K、YGE、蝎子都飞过,电机都是K850,飞机都是RAW。也许是其他电调哪没调到位原因,只有蝎子300A的700貌似不用怎么调,上天那是嗷嗷叫,定速效果超级棒。其他的调高P I 值,机身就不稳了。        想起VBAR定速效果也不错,但设置熄火反悔后,不是1.5秒起而是进缓起。请教大佬们VBAR定速如何设置熄火反悔,或设置电调有啥好的经验。

网友:
可以设置一个超低转速的idle,飞熄火降临时候就用这个模式,真正安全下地再hold,这样反悔也来得及。我好盈v3是这样玩的。v8没试过,提出个思路

网友:
旧 VBAR 的熄火反悔很单纯啊,就是单纯把 HOLD 的下死点往上调,据原厂建议是上调 20% 左右

简单说就象是 CC 那样设假停区的做法

网友A:
好赢的话,放弃吧。好赢的熄火反悔我试过了,油门在25~40之间,如果电机没停转,会有快速启动。如果停转了,会现有缓启动,然后再快速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赢的话,放弃吧。好赢的熄火反悔我试过了,油门在25~40之间,如果电机没停转,会有快速启动。如果停转了 ...

好盈电调要升级到最新固件,然后就可以了,之前是挺拉胯的,升级到最新的VBar固件以后就完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盈电调要升级到最新固件,然后就可以了,之前是挺拉胯的,升级到最新的VBar固件以后就完美了~
...

前几天刚更新了,现在我的200A v4.1的固件是4.0.12。依然不行……您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刚更新了,现在我的200A v4.1的固件是4.0.12。依然不行……您的是哪个版本?

什么时间在线,私聊一下,看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