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1.4米电猫的配置

楼主(2023-05-11):
2个,3674 1000多KV的样子,配上合适的桨,能到70-80速度吗?一般配多大的桨啊?   另一个选择是4074 1400KV的样子,不知道配多大的桨………………还有电调比工作电流大多少合适?以前都是玩玩小船的,貌似没这么多讲究……

网友A:
我玩的都是小船。不过可以大概给你估一个配置吧。用3674的话电调120就够了。桨大概42的就行。如果是4074 4082电机,那电调和桨都大一号也差不多了。
不过你这两个电机KV值都有点低呢,2000kv就可以上6s了。你这都在2000以下是打算上8s?12s?

网友(2023-07-12):
引用 网友A:
我玩的都是小船。不过可以大概给你估一个配置吧。用3674的话电调120就够了。桨大概42的就行。如果是4074 40 ...

1米4大猫,3674跑毛线啊。。。。。。。

网友(2023-09-06):
56系电机,单边8-1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