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电机哪个部位发热量最大?

楼主(2023-05-12):
请教下,空心杯电机发热量是尾部大还是输出轴这端大?谢谢!

网友A:
只知道40包邮3只

网友:
尾巴那有碳刷,容易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40包邮3只

这么贵 多大型号的

网友C:
尾部电刷部分,磨损时负载增大易出电火花也进一步加剧发热,我有几个烧坏的空心杯,塑料的屁股盖子肉眼可见因为温度过高发黑,有刷电机在尾部电刷部分会开个孔来增加散热效果,但空心杯是全封闭式结构,导致发热时只能依靠它的金属外壳散热,有些稍大的空心杯会在出轴部位周围开几个小孔,比如有些厂家的8520和1020,但我手上另一批依旧是全封闭式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部电刷部分,磨损时负载增大易出电火花也进一步加剧发热,我有几个烧坏的空心杯,塑料的屁股盖子肉眼可见 ...

是滴是滴,我手上的空心杯电刷也烧了不少。以前垃圾佬的空心杯买了不少,寿命那是一言难尽。

网友:
前端热。不解释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时前端热些,有时后端热些。新电机,电刷接触良好,整流子的发热不及线圈大,这时候前端热一些;电机用久了,电刷开始接触电阻增大,在大负载运行的情况下,整流子可能出现较大的电弧,这时候后端的发热可能会比线圈发热更大,可能后端会比前端更热。

网友:
飞k100被空心杯烫到扔了飞机!!!不知道那种散热架是否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贵 多大型号的

8520(尾盖开孔) 直升机锁尾用,与其他配件比,寿命相对价格已可忽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