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那些cnc代加工的手艺靠谱嘛

楼主(2023-05-12):
我想自己买板子加工侧板  能不能推荐一家手艺靠谱的     飞机侧板数据用扫描仪扫出来误差大吗? 坛子里有没有哪位大佬有扫描仪的帮忙扫下700直机的侧板 价格好说

网友:
侧板不是用cnc的,自己有图了,去附近广告公司用雕刻机就行了。

网友:
扫描仪找工业高精度的,精度可以

网友:
侧板不光扫描,也需要用卡尺直接测量得到的,扫描精度还是需要卡尺来校正的。另外淘宝cnc加工还行,不算贵,比官方买侧板是肯定便宜的了。但是推荐先用层板激光切割打样看看有没有问题再上碳板

网友:
侧板加工有个毛难度  只要你别遇到太心黑的公司给你不换刀头啥的  但是  画侧板太累了  除非经常坏 不然不划算 不够工钱

网友A:
侧板除了高精度扫描外,还要卡尺卡关键尺寸的。我基本上所有飞的侧板都是装机前先扫图。垃圾的侧板厚度不够,小炸就断,只能自己搞

网友:
自己买板子干啥,直接画好图纸找碳板切割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板除了高精度扫描外,还要卡尺卡关键尺寸的。我基本上所有飞的侧板都是装机前先扫图。垃圾的侧板厚度不够 ...

自己有扫描仪还是拿到外面去扫? 精度怎么样? 我是搞亚拓700的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板除了高精度扫描外,还要卡尺卡关键尺寸的。我基本上所有飞的侧板都是装机前先扫图。垃圾的侧板厚度不够 ...

扫描仪精度能控制在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扫描仪精度能控制在多少?

高精度的扫描仪只能解决你画图时的效率,关键还要看你卡尺寸的经验。精度就在你自己卡,不在扫描仪上。一般自己复刻能达到0.2左右就行了。

网友B:
哪个700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700侧板?

老老款亚拓双推结构的700e 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