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跑爆了

楼主(2023-05-13):
调头回来一加速,“砰”的一声船盖直着崩起来了,然后就看见了火苗。赶快救援船推到水边,拿起船直接就杵水里了。“刺啦”一声火灭了。还好电池没着。右边电调和电机报废。左面电机没事,电调线烧断了,疑似报废。把接收和GPS模块拆出来试了一下也没反应了。不到10个循环的富力把外皮烧坏一块,测量电压各个电芯正常,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就自己一人,光想着赶快灭火减小损失居然忘拍视频了,没拍视频这TM火不白着了么

楼主:
河里水草多,疑似右面桨缠了水草后拉高速电流过大。电压回传接的右面电调,最后直线的时候压降明显不正常,23V+的时候一给油遥控低电压报警了。时候测了下电池电压,右侧电池电芯在3.76-3.78不等,左侧在3.84-3.85不等

网友A:
电池应该还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应该还能用吧?

目前充电看电芯平衡和内阻都正常。放几天看看要是没有掉电的话再试试用着有没有问题。这东西还是小心点好,别回来充完电就拿去跑,万一电池在水里着了容易全损

楼主:
下午又试了下接收机没问题。我就TM想不明白着GPS模块和舵机都是连接收的,也没被烧到,怎么就能坏了

网友:
这个悲催的电调受了多大的委屈啊!!

网友:
就冲最后这一句,就不白着

网友:
我看到了,有照片就没白着

网友:
没拍到视频确实亏大了

网友:
太悲催了

网友(2023-06-12):
有水草的水域还是玩泵喷吧

网友:
看来救援船还得配置机械臂和消防装置

网友(2023-08-29):
哈哈,这不亏死

网友(2024-04-05):
太暴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