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发动机 为何不进油

楼主(2023-05-13):
105发动机  为何不进油 磨合了1个小时  换成大概12%,打着后,转速不稳,10%油门,油针按标准调的, 但转速不稳,第三次打着后,转速很高,过会排气烟都没了,赶紧熄火

楼主:
感觉不进油,有什么原因照成的呢

网友A:
看着都替你着急,这么大号的发动机!全球鹰怎么折腾都不会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不进油,有什么原因照成的呢

什么叫换成百分12?同样转速突然升高那是贫油了,放点油针,另外官方的油针圈数只是参照标准,都要已基础再调的,特别是夏天时候,发动机温度都会比较高,都要多放电油针,os很好调的,看情况调就对了,不让它高速高温拉缸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不进油,有什么原因照成的呢

你这磨合方法不对,这不是汽油固定翼发动机,,气温高发动机地面磨太久过热贫油了,地面磨合在说明书圈数上使劲多放低速油针,上桨不离地让它磨个2三箱油就够了,然后高速也放油针上天悬停磨,看烟多放油针烟要浓,看情况调富油飞个一桶油就可以了

网友:
磨合就是要富油磨 烟必须要浓,标准的油针圈数只是给你参考用的,都得要根据实际情况以及天气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都替你着急,这么大号的发动机!全球鹰怎么折腾都不会坏

这发动机根本就不大,也就相当于10cc的汽油固定翼发动机,你还是好好玩你的垃圾全球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发动机根本就不大,也就相当于10cc的汽油固定翼发动机,你还是好好玩你的垃圾全球鹰吧

承你贵言十几台垃圾全球鹰发动机已经调好了,现在轮到垃圾Nx4了现在已经有八台还差两台,一堆垃圾发动机,Os55,雷虎56,Ys50,Asp52,泰世T10,Os 37

网友:
转速不稳一会高一会低,是标准的富油症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换成百分12?同样转速突然升高那是贫油了,放点油针,另外官方的油针圈数只是参照标准,都要已基础 ...

12% 硝基  ,磨机用的是素油,外场6次了 1个月了 还没上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12% 硝基  ,磨机用的是素油,外场6次了 1个月了 还没上天

上天悬停去富油磨个4L油就够了

楼主:
前面是因为 启动器 打不着 ,用了40牛的电转 ,后又换了个固定翼那种3S,拆下发动机 打点油 才启动着,磨合后,装好,又找不到怠速了。上不了天

网友:
拉缸了没缸压?

网友:
我这半年前后搞过20台发动机,启动都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要想调好适合飞行就比较难
一般油路没问题、火头没问题,不会存在不着车的情况,我没试过带泵的发动机,一般的发动机,吸不吸油很容易就能判断出来

一般最难搞的是高速贫油,这个跟化油器本身有很大关系,我那台T10原来怎么也调不好,后来换了个新的化油器,不用怎么调就能正常飞行了

另外的重点是有关火头的问题,我买了一堆OS的8号火头,有56元的也有23元的,用下来都不太行,静态的时候点着是很亮,但装上发动机运行几下就不行了,或者离不开通电,要一直通电发动机运行才稳定,后来换了普通的火头啥都好了,

有时候化油器+热火头这两个变量一起叠加起来,还挺考验耐性的

网友C:
论坛里很多磨合的文章  网上也有磨合的视频  os105发动机很好调的 默认2圈起磨 直升机用30%的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很多磨合的文章  网上也有磨合的视频  os105发动机很好调的 默认2圈起磨 直升机用30%的油

启动有问题一般是化油器有问题,油品类的话对启动没影响,但对飞行品质会影响很大,淘宝有好几种标称30%的直升机用油,但真正能用来飞的只有威宝的,其他的进口的不知道,我是花钱买到教训了,买了几箱不能用的油都不知道倒哪里好

网友:
不会是磨合没装桨吧,那转速可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是因为 启动器 打不着 ,用了40牛的电转 ,后又换了个固定翼那种3S,拆下发动机 打点油 才启动着,磨合 ...

转速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有问题一般是化油器有问题,油品类的话对启动没影响,但对飞行品质会影响很大,淘宝有好几种标称30% ...

是的 用威宝的就可以了  进口就是ys  现在还有一个韩国的品牌  进口的太贵 经常飞的话 飞不起

楼主:
现在 没问题了。是管子插错了,应该插发动机 原来是插排气管

网友(2023-06-12):
我这台YS50也是带泵的 ,正好可以学习下,还没启动过带泵的发动机,昨天第一次启动OS37,虽然最后一滴油发动机转速提高一倍炸鸡了,但丝毫不影响我喜欢的这小发动机,放了多年都是一枪着车,一着车直接飞。各式发动机亲测体验中,,,,,

网友D:
我的机最近也是突然不好启动了头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的机最近也是突然不好启动了头疼

你的是什么发动机?
如果之前启动都是好好的,油针没动过突然发动机启动难可能有三种可能:
1.火头差不多要坏了

2.自动点火器故障,最好还是备用一个手动点火器,我最近都是用手动点火器启动,出了那台雷虎56不敢手动点火,因为他一启动就会发狂,OS37和T10还是很温顺的,

3.启动器没啥电了转速不够

4.油箱漏气不吸油了,我那台OS55的就是最近一次飞完最后一滴油后再加油就启动不起来了,拔了进油管试试发现不吸油了,可能是里面的重锤脱落了

这台OS37非常神奇,可能是原机主调的非常富油,竟然飞起来10分钟下来缸头都不怎么热,我要把他当做新时代的全球鹰来飞了,飞便宜的430桨练习倒飞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发动机?
如果之前启动都是好好的,油针没动过突然发动机启动难可能有三种可能:
1.火头差不 ...

我的是YS96,上个起落还好好的,下来加桶油就打不着火了,换个新火头也是一样,很难启动并且不能关火头,好不容易启动了,一关火头马上熄火,不关火头的情况下推油门螺距也是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