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ndaRC图传功率表的疑问

楼主(2023-05-13):
左侧PandaRC的VT5804 BAT-LITE,右侧SpeedyBee TX800。
买了个PandaRC的VT5804 BAT-LITE,标称的是1.3W但是看店家发的图传功率表里面Value只有600,难道是虚标?
看了SpeedyBee 800毫瓦的图传,只是600标800,PandaRC的600标1.3,只能是呵呵了。。。

PS:不知道为啥,BF软件里PIT模式打不开,遥控器OSD模式也只能打开25mW的功率。
有没有熟悉这款图传的?能给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2023-06-21):
这玩意只有怼上功率计才看到,图传表里面就一个字符而已,给OSD 显示用的文本。当然我没试过用自他字符代替数字后OSD显示什么东西,换搞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只有怼上功率计才看到,图传表里面就一个字符而已,给OSD 显示用的文本。当然我没试过用自他字符代替 ...

value是功率值,label才是OSD显示的文本。

网友:
按照一般发射的效率再测一下工作时的电流和电压,就能推算出大概是否是虚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