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给穿越机增加头追

楼主(2023-05-13):
最近用穿越机玩有一段时间了,想给穿越机增加个头追,所以给穿越机刷inav,但是到混控舵机这一块卡主了,增加舵机选项后,如图上面没有出现Servo1选项,这样头追舵机没法动,有大神解惑么

网友A:
在遥控器上设置不是一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遥控器上设置不是一样的么

输出模式选舵机就可以出来,但是我想要电机和舵机都出来,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模式选舵机就可以出来,但是我想要电机和舵机都出来,就不行

你用头追的左右信号去混控方向,用头追的俯仰去混控俯仰不就行了。
不用区分舵机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