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氧树脂浇铸雕刻机用哪种型号的树脂?

楼主(2023-05-14):
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噢~

网友A:
B站有个教学帖子,

树脂太贵,我还是玩水泥算了

网友B:
以前看到过有人用水泥,树脂如果太轻了,加工时,会容易振动。

网友C:
楼上的同学们 树脂只是起一个粘接作用。百分之92都是砂石钢筋 树脂只占8%。咋会说到轻。   所以树脂消耗量是不大的 要选择高质量 正经那种几十个小时固化的环氧树脂。现在很多叫水晶树脂的应该是不行的。具体型号没研究过,不过我觉得 品种用对了应该都差不多。 主要就是夯实 套袋抽真空难度太大

网友A:
小铣床结构补强:底座浇筑树脂混凝土_哔哩哔哩_bilibili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站有个教学帖子,

树脂太贵,我还是玩水泥算了

小行程的话用环氧树脂不是很贵,大行程用水泥uhpc便宜,水泥做的人也有,就是水泥不知道后期会不会变形得厉害,大多数是做环氧树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看到过有人用水泥,树脂如果太轻了,加工时,会容易振动。

树脂20%其他80%沙石,也不是很轻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铣床结构补强:底座浇筑树脂混凝土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6b411n79P/?s ...

【〖搬〗浇筑机架 cnc-哔哩哔哩】 https://b23.tv/1WzpyJq
这个水泥的看后面加工的视频,刚性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同学们 树脂只是起一个粘接作用。百分之92都是砂石钢筋 树脂只占8%。咋会说到轻。   所以树脂消耗量 ...

振动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同学们 树脂只是起一个粘接作用。百分之92都是砂石钢筋 树脂只占8%。咋会说到轻。   所以树脂消耗量 ...

【淘宝】https://m.tb.cn/h.UEeCnjh?tk=5dB3dMgUrCh CZ3457 「供应815环氧树脂模具专用低收缩率l、高强度、快干型模具胶」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这种树脂应该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行程的话用环氧树脂不是很贵,大行程用水泥uhpc便宜,水泥做的人也有,就是水泥不知道后期会不会变形得 ...

DIY CNC 环氧树脂混合物框架底座 - 哔哩哔哩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3182837?spm_id_from=333.999.0.0

网友:
没那么神秘,环氧树脂就是起的胶水的作用。不同的环氧树脂的固化热差异不大,固化后的强度差异比较大,还有就是耐候性,比如紫外线。专家所谓的改性当然是真的,但是又能够改到哪里去呢??反正我们是自己用。
决定强度的主要因素是比例、级配和均化效果,树脂的比例一定不能太高了,会导致强度降低,专家说是在5-15%之间。级配是指大理石的颗粒直径的构成,去查混凝土或者水泥的相关标准,大理石并不是越粗越好,也不是越细越好,这是科学,不要凭想象。混合的时候先加A胶搅拌数小时,最后再加B胶搅拌,最好用电动搅拌工具,不然你会提前放弃。

楼主:
买了这个,来试试看

网友:
怕重量轻的可以去建筑垃圾堆或者石材店周围捡些人造大理石废料,然后敲成碎石,再拌好砂浆,用振动棒(对,就是你想的那种,超好用)震实,这样就重了;实际上环氧树脂拌砂浆完全够重了,真怕不够重那就把线轨座的钢板搞厚一点。还嫌轻的,建议淘一些二手绑腿,里面有铁砂······

网友:
楼主的实验如何了?

网友D:
环氧树脂用这个。水泥的用C60以上的,有C130的但是贵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环氧树脂用这个。水泥的用C60以上的,有C130的但是贵点

你也用灌浆料?

我刚买了4包搞小铣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用灌浆料?

我刚买了4包搞小铣床

我立车,镗床不都水泥的吗。只是在水泥里放些铁销当纤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