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板,APM固件,双罗盘的问题?

楼主(2023-05-14):
如图,勾选Use compass1和Use Compass2,哪个代表外置罗盘,哪个代表内置罗盘?另外比如说Compass1代表外置罗盘,Compass2是内置罗盘的话,如果把上面两行Set Compass Priority的顺序换一下的话,那Compass1和Compass2的含义会不会也跟着变化呢?

网友A:
可以查看罗盘的型号吧,5883是gps的罗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看罗盘的型号吧,5883是gps的罗盘吧

那如果把5883的优先级设置为2,勾选使用罗盘1的话,这时候使用的是哪个罗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把5883的优先级设置为2,勾选使用罗盘1的话,这时候使用的是哪个罗盘呢

我记得玩apm的时候只能选一个罗盘,一般选外置罗盘,干扰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玩apm的时候只能选一个罗盘,一般选外置罗盘,干扰小

那所以到底哪个是外置罗盘呢…

网友:
还没有弄好吗?现在mp地面站应该不支持apm飞控了吧。你试试勾选1,5883的罗盘

网友B:
意外,真没想到这个版块能讨论这个话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外,真没想到这个版块能讨论这个话题

不知那个罗盘的方向要不要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