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方管承重问题请教

楼主(2023-05-15):
最近搞了个3.5米*2.9米的小房间,想在里面自己做手动移动的小吊机,打算在购买了个1吨的手拉葫芦;各连接位用电焊焊接,大概结构如图所示,因和安全相关,想咨询大家如图所示结构可行性如何?如可行,按最大1吨的起吊重量,方管尺寸该选多大的合适?
目前我个人评估:(如尺寸不合适,可修改,尽量保证安全)
2.9米的主梁打算使用60*100*8mm的厚壁无缝方管1根
3.5米主梁打算使用60*100*5mm的厚壁无缝方管2根
2米的柱子打算使用60*60*3mm的普通方管6根
端面支撑梁打算使用60*60*3mm的普通方管2根
6片三角支架分别10mm厚的钢板激光下料

网友A:
材料 GB/t 3094,  没有 100*60*8规格,接近的是100*50*5规格。
σ=M/W
M=0.5t*1.45=5000N*1.45=7250Nm
W=32.69*10^-6 m^3
σ=7250Nm/32.69*10^-6 m^3=222MPa

没有考虑安全系数,用100*50*5 有点小。

增大一档,用100*80*5 规格

W=46.24*10^-6 m^3
σ=7250Nm/46.24*10^-6 m^3=157MPa

载荷是按照1t,计算,若考虑1.2倍 极限
σ=8700Nm/46.24*10^-6 m^3=188MPa
用100*80*5 规格还是 安全的。

若用你选用的100*60*8(应该不好买到,非标的)
σ=8700Nm/37.2*10^-6 m^3=234MPa

网友:
CD1型钢丝绳电动葫芦通常的简易方法就是把工字钢轨道的上翼缘用螺栓和建筑物连接,下翼缘用来供电动葫芦的车轮行走。每种型号的钢丝绳电动葫芦所用的工字钢轨道的型号,都规定有一定的范围,在此范围外的工字钢都不能采用,如果选用超过此阶段范围,翼缘太宽,电动葫芦车轮无法安装在轨道上。

1吨钢丝绳电动葫芦,工字钢轨道的范围是16-28b(GB706-65),少于16号,即14号不能采用;大于28b,即32a号也不能采用。

用工字钢轨道,都是标准件,便于采购及更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材料 GB/t 3094,  没有 100*60*8规格,接近的是100*50*5规格。
σ=M/W
M=0.5t*1.45=5000N*1.45=7250Nm
...

专业,

自己玩,安全第一,安全系数取2以上。

导轨可以用三角架和膨胀螺丝固定在墙上,比你支架式稳当,也不占地方。

梁和导轨按2楼计算校核没问题,关键是你这个支架存在失稳问题,非要搞支架的话加4条斜拉筋

网友:
如果是我,主梁用工字钢,边梁用方管,将近3米跨度太大了,使用中间位置吊装还是比较让

网友:
GB706 中的 16# 工字钢轨道,米重20.5kg, Wx=141 cm^3
GB/t 3094 中的矩形管100*80*5 ,米重13kg, Wx=46.24 cm^3
参考对比,GB/t 3094 中的矩形管120*80*8,米重21.82kg, Wx=82.63 cm^3

工字钢 做 吊车梁,是最优选择。16# 工字钢轨道,长度2.9米,中间 1吨,1.2倍考虑,
σ=8700Nm/141*10^-6 m^3=62MPa

矩形管,适合做柱子。

网友C:
你这个设计好像不怎么稳当,承受移动惯性会脱轨吗,起码用两根管做移动横梁,四组滑轨轮更扎实。支撑部分焊接后, 打膨胀螺栓安装在墙上。

网友:
1、你房子的墙面 能承重的话,高处做牛腿,牛腿上 支撑轨道, 工字钢轨道 做主梁,小车行走 手动, 海鲜市场 搜“手拉跑车”, 手拉跑车下 挂上手动葫芦。
2、若墙面不能承重的话,地面 做两个 轨道,人字支架 撑起 工字钢主梁,其余和方案1 一样。

大车行走,不用电动的话,只能人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 GB/t 3094,  没有 100*60*8规格,接近的是100*50*5规格。
σ=M/W
M=0.5t*1.45=5000N*1.45=7250Nm
...

确实如大哥所说100*60*8属于定制品,我在本地市场已咨询到有一家出售,而且只剩下1根3米5左右的货,应该是别人用剩下的、整体都生锈稍严重、唯一优势是价格便宜一些;

十分感谢你比较专业的回复,目前只是在构思中;看了你的意见,我在考虑工字钢方案可能更适合我一点;比较具体实施会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在征求大家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

自己玩,安全第一,安全系数取2以上。

墙体是空心砖,没有什么强度,不过增加斜拉加强筋到是很好的意见,谢谢

网友D:
您这细胳膊细腿跨度3米,不用一吨,我觉得我挂上去倒腾两下都会折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设计好像不怎么稳当,承受移动惯性会脱轨吗,起码用两根管做移动横梁,四组滑轨轮更扎实。支撑部分焊 ...

我图中表述滑轮缘斜角位高度有15mm了,只是整图1:1画的,放大了观察感觉轮子小了,谢谢你的提醒、我会慎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这细胳膊细腿跨度3米,不用一吨,我觉得我挂上去倒腾两下都会折断

大佬100*60*8厚的方管应该不属于细胳膊细腿了,就这么点钢材的重量、我感觉成本都差不多接近2K了

网友:
需要吊高大的东西吗?一般家里用我觉得老虎车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100*60*8厚的方管应该不属于细胳膊细腿了,就这么点钢材的重量、我感觉成本都差不多接近2K了 ...

上图是我做的仿真,45号钢材,钢材型号我是外行,仅供参考。两侧在60mm面上使用100mm的宽度做滚柱/滑杆配合,也就是只提供重力方向上的支撑,其余方向为0.
仿真的结果是两侧的端面往中间内缩了大约40mm,中间部分往下15mm??是我什么地方搞错了么?????

网友:
全是直角交接,却未看到三角结构!?

网友A:
我用solidworks sumulation 做的结果。 材料是  100*60*8 矩形管,Q235.

网友E:
我的简易吊装机,矩形管,当时没找到工字钢,1吨的手拉葫芦,最多吊过不到300公斤的重物,房间跨度1.9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简易吊装机,矩形管,当时没找到工字钢,1吨的手拉葫芦,最多吊过不到300公斤的重物,房间跨度1.9米

老哥、你的方管用的是多大规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solidworks sumulation 做的结果。 材料是  100*60*8 矩形管,Q235.

您这个结果我感觉不怎么对,原因是中间部分的下沉一定会导致两侧位置向中间内缩,您是不是把两侧做了固定几何体?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简易吊装机,矩形管,当时没找到工字钢,1吨的手拉葫芦,最多吊过不到300公斤的重物,房间跨度1.9米

这位朋友,您家的墙体是红砖的吧?现在很多隔断都是空心砖的,或者加气砖,做负荷是危险的

网友:
轻质墙体还是这种可靠。

网友:
工字钢抗弯性能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朋友,您家的墙体是红砖的吧?现在很多隔断都是空心砖的,或者加气砖,做负荷是危险的

是的,红砖墙体,用的加长140的膨胀丝,吊装的重量教小,跨度也小,使用还可以,如果是近一吨的重量,这种角铁做法还是不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你的方管用的是多大规格的

40✘60✘3

楼主:
感谢大家的意见,近几天在本地钢材市场溜达了几次,因要的量不大、而且不是整根购买、要价也都偏高,光是买钢材的成本都快够购买一台 23楼大哥发的款式了,如在考虑人工成本哪都超购买一台的价了,且还不一定安全!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及安全考虑,还是购买一台较合理一些,还好没有一时头脑发热直接买钢材

网友:
网上小吊机各式各样,价格也不贵了。

网友F:
我在我家车库做了个架子,就用的8号槽钢做立柱,14的工字钢做横梁,跨度大概3.2米人站上去问问当当,立柱都交代到墙上横梁焊在立柱上,

打算做成下面视频这样的工具柜,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给你参考一下。
贴一段视频,打算做成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我家车库做了个架子,就用的8号槽钢做立柱,14的工字钢做横梁,跨度大概3.2米人站上去问问当当,立柱都 ...

你视频中的方案不错

网友:
视频里的柜子不错,房间不批墙太暗,做柜子前最好是先批墙,工作室灯光很重要,一旦干起活来,眼睛就不好使了,钢材要刷防锈漆,自喷漆也很方便,看起来也干净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