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8s 550的说说 有啥可选的电装?

楼主(2023-05-15):
我听说那个什么 raw580就是飞8s的,电池多大?电机是什么?

网友A:
6s转速高一点一样手感还行,尤其不喜欢飞暴力的,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转速高一点一样手感还行,尤其不喜欢飞暴力的,很舒服。

我想550x改8s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550x改8s玩玩

高压带来高转速,那还得降低马达齿或者马达kv,不降低马达齿数或kv,就得降低油门曲线。反过来现在机子用100%油门曲线不就一回事了么。

网友B:
一直想搞个8s的550飞,飞行手感和700差不多,关键是电池一块就行了。很方便。
两块电池就能飞一整天。
具体配置应当是 1100*6*8=825kv左右。
现在电调有直接支持8s的150a。
刚才查了一下创有5.8的套机。动力可以参考这个去配置。
C、创5.8空机+AZ600mm桨、RT96mm+昭意4225-810Kv马
达-8S

网友C:
550X 就别改了,机身扭曲扛不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搞个8s的550飞,飞行手感和700差不多,关键是电池一块就行了。很方便。
两块电池就能飞一整天。
具 ...

RAW 580 8S 用600桨飞,手感还是不能和700比的

网友A:
700终究是700手感。就像一帮人刚开始说朗宇m2都有700手感都是坏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终究是700手感。就像一帮人刚开始说朗宇m2都有700手感都是坏人。

700太大了,没车一点不方便,算了不考虑那个出门像搬家的东西。

网友:
550很合适练习,成本不高,使用方便,对充电器电池要求低。

网友D:
是说s2和700手感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RAW 580 8S 用600桨飞,手感还是不能和700比的

确实,区别肯定有的。不然没人飞700了。

网友E:
好盈150A V5
昭意4225-810KV
电池:8S 4000(550桨)/8S 5200(600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说s2和700手感差不多吧

说小飞机有大机手感的,别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这个小机重是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小飞机有大机手感的,别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这个小机重是肯定的。

都是忽悠模友

网友:
对于正在练习悬停和翻滚的摩友来说,这个还真说对了,你们练习高级3D动作的就另做它论拉,我刚开始练习倒飞和翻滚的时候是用轴传的450练习的,后来改为M2练习翻的更稳更好,只是后来炸鸡后陀螺仪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后来返修花了200洋还是老样子,加上尾电机持续坏了几个,彻底放弃M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盈150A V5
昭意4225-810KV
电池:8S 4000(550桨)/8S 5200(600桨)

Hi  楼上有人说 550X就别改了  机身扭曲扛不住  这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0X 就别改了,机身扭曲扛不住

真的假的???会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假的???会咋样???

会卡单向...

网友:
单向倒没什么,本地大佬改过,550X 150A 730MX重新绕了KV, 换了齿比,皮带,侧板好像还要动,用的600大桨,8S,暴力肯定暴力,就是机身我感觉不是太硬有点晃,练手机也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