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嘴鸟改前起落架

楼主(2023-05-15):
忙活了4小时终于完工,还做个前倾不知道会不会跑偏

楼主:
改的还挺满意,就是前有点高,后起落架也要加高

网友A:
AG63配一个,很直!不会因为滑跑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G63配一个,很直!不会因为滑跑炸机。

先用通道吗,我通道紧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AG63配一个,很直!不会因为滑跑炸机。

AG61行不行

网友A:
后起落架要加固,不然一刹车就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起落架要加固,不然一刹车就跪了

不用刹车用油管做阻尼

网友:
引用 楼主:
AG61行不行

可以的,只要有方向陀螺就行,可以降低滑跑炸机风险

网友:
我解决跑偏问题是装陀螺仪,其实我并不喜欢飞控,也就起飞降落用下,多数情况起飞降落都懒得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刹车用油管做阻尼

起飞不阻力太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不阻力太大了吗

不会的,只要怠速不自己走就可以了

网友(2024-09-15):
楼主是用的OS95V配13×8的三叶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