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求助,主旋翼左旋(逆时针),尾吧左旋,陀螺怎么设置?

楼主(2023-05-15):
求助求助求助,主旋翼左旋(逆时针),尾吧左旋,陀螺怎么设置?主旋翼逆时针转。尾巴不变,一般的都是右旋,左旋的要设置哪些?十字盘修正这些?
MB VBAR H-1等等

网友A:
主旋翼旋向在 VBAR 里可以设置
尾巴的话就一样啊,交给陀螺补正就好,你只要确定作动向正确即可
我在尾直驱上实作过,不然一包桨只能用半包很伤(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旋翼旋向在 VBAR 里可以设置
尾巴的话就一样啊,交给陀螺补正就好,你只要确定作动向正确即可
我在尾直驱 ...

我用的MB 里面没有设置,我现在是什么都不动,把尾旋翼的补偿和遥控器的方向全部按正常的反着设置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封贴 封贴 问题已经解决 ,只需要尾巴的补偿的,遥控的4通道一起反向就可以了,十字盘120不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