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教:尼龙车底螺丝滑丝了该怎么正确维修?

楼主(2023-05-16):
刚入手玩车,收来一台二手车子玩了几次后后驱就没了只剩前驱。
拆出来看才发现后差速器的尼龙外壳螺丝滑丝了
导致差速器跟传动齿轮咬合分开。
那么请问一般尼龙件滑丝,该怎么处理比较完善点?

网友:
改大螺纹或者镶嵌东西

网友A:
楼上说得有理!

网友B:
打穿上螺母对穿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在不改变原有螺纹的基础上安装一个丝套

网友D(2023-07-12):
ab胶灌满孔,再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