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10车床主轴和导轨平行度的问题

楼主(2023-05-16):
这几天车了一个铣刀杆,结果测量是大小头,卡盘侧比远端小15道还多,铣刀杆长52mm。
说明床头不正,在卡盘上装上买的500mm长直径16mm的光轴,测量了每转四分之一的垂直方向,水平方向的跳动量。都记录下来啦。抽时间调床头
测垂直方向上,测量长度322mm
85到2
88.5到52.5
89.5到13
86到64
测前后方向上,测量长度225mm
13到0
10.5到-34
101到12
3到-57
床头底座长度129mm

网友:
光轴不是直的也不是弯的,是有的地方直有的地方弯

网友A:
1  车铣杆时不用跟刀架和 顶尖车出来,不准。
2 光轴精度本身就不高,要用准用测规。
3 上面2条确定后,才能知道是不是车床问题。

网友B:
500长的直径16的光轴不跟橡胶一样弹的么?见到过的500长的检验棒直径都在50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长的直径16的光轴不跟橡胶一样弹的么?见到过的500长的检验棒直径都在50以上了

一般车床主轴和导轨的平行度精度是多少呢

网友C:
我猜测,你这个情况多数是车床床身安装没有调好水平,有点扭曲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车床主轴和导轨的平行度精度是多少呢

这个不要问网友,国家是有标准的,(高清正版) GB T 16462.2-2017 - 道客巴巴 (doc88.com) 类似这种,关于各种打表方法标准里面也有详尽描述,不要嫌麻烦,也不要看水贴,多读标准会有助于您理解各种设计准则和使用方法,这才是正道,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测,你这个情况多数是车床床身安装没有调好水平,有点扭曲造成的。

床身扭曲能检用简单的办法测出来吗。210车床一般底座都没有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床身扭曲能检用简单的办法测出来吗。210车床一般底座都没有固定。

标准里有啊,水平仪中拖板上,或专用检具上

网友D:
这精度,牛逼,不知是哪个车床?

网友E:
按你这么测量,估计没几个车床精度达标的,因为都是铸铁时效不够,加工精度也不够,然后家用车床买来就用根本没安装,底平面都未必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你这么测量,估计没几个车床精度达标的,因为都是铸铁时效不够,加工精度也不够,然后家用车床买来就用根 ...

说的是,底部不固定,精度肯定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m.tv.sohu.com/v/dXMvMzM1OTQxOTc2LzE4NjIxOTA1Ny5zaHRtbA==.html

挺好的一种调平方法,家用的像210小车床本来就重量不大,导轨也短,直接用一块花岗岩平板垫在下面,基本四个脚就是一个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精度,牛逼,不知是哪个车床?

哈挺

楼主:
今天腾出空了,重新测量上下数据如下
29   5
30  26
29  38
27.5  17
计算如下
29减5加29减38为15   一半为7.5丝。即床头现在顺时针低7.5丝左右

30减26加27.5减17为14.5  一半为7.25丝
上面计算有误差,不算太大。
以上计算利用了光轴直径不变的前提。
现在要把床头卡盘侧垫高
垫高量为7.5除以330乘120为2.72丝
垫片要在导轨中间而不是在导轨上,如下图所示位置。
塞的深度要超过地角螺丝连接线。

楼主:
今天调好床头数据如下:上下平行度3丝或6.5丝除以2
前后平行度1丝除以2。
尾顶远端测量左20丝  ,右22.5丝  ,上16.5,下24丝。低5丝左右,手头正好有厚5丝左右的垫片,晚上做垫片放尾顶结合面上。

网友D:
我去闲鱼搜了哈挺,看着不大,没想到出厂精度还蛮高的。看检测单,和国内的检测方法没啥两样。乍一看还以为国产出口家用车床的检测单,还是有差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去闲鱼搜了哈挺,看着不大,没想到出厂精度还蛮高的。看检测单,和国内的检测方法没啥两样。乍一看还以 ...

呵呵国内的CM6125就可以和他比下去CM0620,那个济南的CM6125就是仿布朗车床,那个上海仪表的,0820,CM0620,CMA6125,都是仿肖布林。还有中国tw省也做过哈挺床。以上说的都是轴承机,除了CM6125是轴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车铣杆时不用跟刀架和 顶尖车出来,不准。
2 光轴精度本身就不高,要用准用测规。
3 上面2条确定后, ...

第一条学习了
第二条呢我有不同意见。不是说第二条不对。检验棒价格太高了。网查了一下直径20mm 长度200mm的检验棒 百元左右。再说了,卡盘的卡爪装夹精度哪有那么高,装上检验棒也得测四个位置。用光轴呢是用长度来弥补精度的不足。千分尺测了一下16mm的光轴的测量位置的直径14.96mm还是比较均匀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条学习了
第二条呢我有不同意见。不是说第二条不对。检验棒价格太高了。网查了一下直径20mm 长度200 ...

主轴是有锥度的,检测棒插在主轴上,卡盘要拆掉,检测棒相对车床主轴轴线是一致的,误差较小,是常用的车床主轴检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是有锥度的,检测棒插在主轴上,卡盘要拆掉,检测棒相对车床主轴轴线是一致的,误差较小,是常用的车 ...

卡盘拆掉只剩法兰盘了。检验棒和主轴怎么连接呢,我说的检验棒是圆柱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卡盘拆掉只剩法兰盘了。检验棒和主轴怎么连接呢,我说的检验棒是圆柱形的

主轴通孔里有锥度,我的是莫氏3,你的是什么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通孔里有锥度,我的是莫氏3,你的是什么车床?

说明书上只有尾顶套筒的锥度MT2 。主轴锥度没有说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只有尾顶套筒的锥度MT2 。主轴锥度没有说明

应该有啊,再找找,各家的机器通孔不一样,你的车床通孔多大的?

网友:
通孔大的锥度大

网友:
车床主轴都有锥孔。锥孔就是用来加工高精度零件用。
车高精度轴都是用双顶尖,跟卡盘精度没有关系。

网友:
检测检测棒的侧母线和上母线是个方法,厂里有的师傅是上个棒料小吃刀粗精车后量大小头,微调床头,直至车削后无锥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啊,再找找,各家的机器通孔不一样,你的车床通孔多大的?

说明书上没有,我找到厂家宣传页上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没有,我找到厂家宣传页上的了

如果想调主轴和导轨平行度,最好是先调车床底座的平整度,如果底座不平,导轨会扭曲,也会影响精度,家用车床没有铸铁底座,如果固定在铁架子上,焊接的铁架由于有应力,四个角不能保证在一个平面上,会连带扭曲车身,以前在b站看过一个俄罗斯小伙,调整他的小车床就是先从底座开始,铲刮底座,使车床的四个脚和底座平面充分接触,然后才调整床身,非常麻烦,调精度是个细致枯燥的过程,不是三天五天就能完成的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调主轴和导轨平行度,最好是先调车床底座的平整度,如果底座不平,导轨会扭曲,也会影响精度,家用 ...

你说的很对。我准备从底座入手了
另外,主轴精度2s,和卡盘精度10s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我准备从底座入手了
另外,主轴精度2s,和卡盘精度10s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是说你的卡盘跳动,和主轴跳动。如果是正规机床厂的会这样标看图,

网友:
看工作精度

网友F:
你要真想知道你这机床的精度,有两个方法。第一你得买,桥尺,角度块,框式水平仪,3块铸铁平台,主轴检测棒,合像仪,百分表。真圆检测仪。第二个办法就是车好一条轴,那去量具检测局他们可以帮检而已给数据和发票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我准备从底座入手了
另外,主轴精度2s,和卡盘精度10s是什么意思呢

s丝,0.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真想知道你这机床的精度,有两个方法。第一你得买,桥尺,角度块,框式水平仪,3块铸铁平台,主轴检测 ...

桥尺,角度块,框式水平仪,3块铸铁平台,主轴检测棒,合像仪,百分表,真圆检测仪 。 这些工具中只有百分表和杠杆表,检验棒还是用光轴代替呢。其他的有的都没听说过,希望你发个用这些工具检测车床的帖子,包括各种工具的用法。第二个方法,倒是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桥尺,角度块,框式水平仪,3块铸铁平台,主轴检测棒,合像仪,百分表,真圆检测仪 。 这些工具中只有百 ...

合像仪,配合量块,在你机床导轨平面,就是大鸡胸旁边的平面上,头中尾,分3段测量,出你导轨平直度。不够就铲刮,得到第一条平直度后,拿这条平直度去测量其他导轨,这条导轨的90度就是倒扣板的90度,

网友:
这个就是你得到了第一个90度后用它来铲鸡胸的角度。得到大鸡胸的角度后,尾座角度也是这样测量

网友:
桥尺,是你测量导轨平面度的工具,多少点考他研点

网友F:
框式水平仪,是你测量床身和导轨接触面调水平用,也是你调整主轴箱和中托板的90度必须用的东西

网友:
心轴检验棒,这个是你插在主轴内孔,拿百分表,调整主轴和导轨上母线和侧母线的东西,尾座也一样,一般两根,头尾个安装一根,百分表测量

网友:
3块铸铁平台,这个要配研磨出来得到基础平面度,以母平面度来铲刮你的角度块和桥尺。

网友:
这个量块是配合合像仪使用,和你要的第一个基准,也可以把表座安装在上面,以大鸡胸打小鸡胸的基准

网友F:
刮刀就是修正你导轨几何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刮刀就是修正你导轨几何精度的

刮研我先了解下。不过刮研需要红丹粉,我买了划线水,不知道行不行呢。
另外呢,一会做2个v形铁,用来校准光轴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刮研我先了解下。不过刮研需要红丹粉,我买了划线水,不知道行不行呢。
另外呢,一会做2个v形铁,用来校 ...

盖章用的印尼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框式水平仪,是你测量床身和导轨接触面调水平用,也是你调整主轴箱和中托板的90度必须用的东西

水平仪是必须要有的,我正在找。
刚测了光轴直线度,中间上下偏差最大40丝。装置就不发图了,有点辣眼睛。用了一段10cm宽大理石面,上面呢用1mm厚铝片做了个90度直角,上面剪出v形槽。下面用绳子把铝皮捆到大理石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仪是必须要有的,我正在找。
刚测了光轴直线度,中间上下偏差最大40丝。装置就不发图了,有点辣眼睛 ...

把主轴拆了,把框式水平仪放在,车头安装位置,先打出床身和水平仪的直线,在摇中托板,得90度,如果不对就修正燕尾。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刮研我先了解下。不过刮研需要红丹粉,我买了划线水,不知道行不行呢。
另外呢,一会做2个v形铁,用来校 ...

划线水 (淡金水) 是速干的,不能用于刮研

显示剂需要的特性:

1. 不会干或慢干
2. 颜料颗粒细腻
3. 附着力好

4. 对比度高

5. 易清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划线水 (淡金水) 是速干的,不能用于刮研

显示剂需要的特性:

个人感觉吧,用划线水或龙胆紫都行,为啥呢因为要靠摩擦面接触的地方来磨掉显色的部分,干了也能磨掉。另外呢,红丹粉厚度可能比划线水还厚,从这一点上我觉得划线水或龙胆紫更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吧,用划线水或龙胆紫都行,为啥呢因为要靠摩擦面接触的地方来磨掉显色的部分,干了也能磨掉。另 ...

速干的东西厚度涂不均匀的,特别是重复涂抹的情况,薄的地方可能几微米,厚地方的搞不好有两丝。而且这和湿的显示剂原理完全不同,显示剂是靠转印/粒子重排,干性涂层是靠机械剥离,没有人敢打包票所有接触点的摩擦力一定大于涂层剥离力
自制如果要效果好,一般是普鲁士蓝+矿物油,或者干脆直接用普鲁士蓝的油画颜料代替。日本那边喜欢用二硫化钼油墨,效果也不错

楼主(2023-06-16):
引用 网友B:
500长的直径16的光轴不跟橡胶一样弹的么?见到过的500长的检验棒直径都在50以上了

500长的直径16的光轴没那么不堪。这几天校正这光轴呢。我用半磅圆头锤大力敲才矫正到误差4丝。

网友:
刮研的显色剂还是用“红丹粉”最适合,它是金属铅的制品,软度最适合,不会产生镶嵌作用,同时有亮度从高到低的层次指示效果。划线用的涂料是快干型着色剂,龙胆紫适合用在铝材划线,铸件适合用白铅粉配制着色剂。

网友:
刮研时,红丹就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0长的直径16的光轴没那么不堪。这几天校正这光轴呢。我用半磅圆头锤大力敲才矫正到误差4丝。

轴当然很硬,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也会由于自重而变形,这里是一条直径16长度500的45Cr2的渗碳合金钢棒,分析显示一端固定后,另一端悬空时自重变形量是0.18mm,竖着用可以,横着用就不行了。这也是为什么莫氏锥度检验棒只有0~2号是实心的,再往上就是空心的了,500长的检验棒大都是外径63,内径50的空心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当然很硬,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也会由于自重而变形,这里是一条直径16长度500的45Cr2的渗碳合金钢棒,分 ...

我明白你的意思:钢材的弹性模量。当一端固定,另一端会因自重会外力而发生弹性变形。具体变形多少,由直径和长度,材质来决定,百分表的触碰测量也会导致钢棒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