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普CL20 O3版

楼主(2023-05-16):
夏天来了在室外飞穿越机越来越热,正好找到一个地下停车场。停车场不太适合手上3.5和5寸的飞机飞,其实是能力有限。

想装一个小飞机,看上了格普的CL20。
正面

背面

不带电池重量 142g(为了减重去掉了狗座板减少了6g)

配置如下:
格普Cl20 O3版机架
海科 40A AIO(红色)
Tmotor 1106 6000kv电机
bz121
BB&led
futaba R2000sbm接收机
螺旋桨使用过:
前锋D51 5叶
银燕 avant micro 4叶
HQ 2x2.5x3
HQ 2x2x4
最后使用效果还是HQ的2x2.5x3的桨叶效率最高。
电池试用了5款4S:
格式750/650
鹰氪650/650HV
vinner 800

5款电池试用下来,只有格式750续航能到3分半,其他电池都只有3分钟,不过鹰氪的HV起始油门要低一点。
续航三分半指满电起飞,正常飞行没有花飞动作,当带负载单电芯电压为3.6v时降落,断电后单电芯电压3.78/3.79v。
很纳闷B站大师们是怎么飞到5分钟甚至更长的。
最后2寸机飞起来和3.5、5寸的6S飞机比起来区别很大:
不灵活特别是油门,而且油门很大(33%平飞,3.5和5寸只需要20%,随着电压的下降,降落时油门几乎要到40%,3.5/5寸几乎还是20%)
抗风性较弱
续航短
两段飞行视频:

网友A:
停车场 居然没有车,我们中午都八成滿。

飞3分钟太小了,还4S电池。

建议 将 机架换了上3寸 正推,换14xx电机,飞行一定大於3分钟。降落电压 我设为3.5V,感觉小于3.5之后掉得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车场 居然没有车,我们中午都八成滿。

飞3分钟太小了,还4S电池。

2寸机子没法,3.5寸的机子续航倒5分钟轻轻松松。

网友B:
4寸D型机架加蜗牛数传用4S 2300电池休闲加花飞轻松15 6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寸D型机架加蜗牛数传用4S 2300电池休闲加花飞轻松15 6分

时间真长,说下详细配置,我也弄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时间真长,说下详细配置,我也弄一个。

机架:FLYFOX捕食者 4寸 LR4机架,后部空间配蜗牛的图传不够,我拆掉了两个铝柱才通过扎带安上,我觉得Roma 的 4寸机架应该能正好,其它的机架你也可以再找找
飞控:MAMBA 曼巴 F722 DJI MINI飞塔40A128K32位电调,刷蓝鸟48K固件
电机:致盈动力 RCinpower GTS V2 1506 KV3000
桨: 乾丰 GEMFAN 4032 三叶桨 同规格的两叶桨应该效率更高吧,没有试过
GPS:北天BN220,现在推荐北征181
图传:蜗牛1代天空端,现在更推荐用2代夜视版画面更好、容量更大最主要的是对GPS干扰小,我现在飞行时GPS是无星状态,应该是被图传干扰的
眼镜:蜗牛
电池:感觉3S往上大小电池通吃,6S也应该行不过没试过,我用ovonic欧牌4S 2300能飞到15分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架:FLYFOX捕食者 4寸 LR4机架,后部空间配蜗牛的图传不够,我拆掉了两个铝柱才通过扎带安上 ...

我很喜欢4寸的,因为机架重量轻50-60克,
加以个14xx 或15xx 电机,和4寸桨,动力非常足够,

但配电池未能完美
我那台4寸,1407电机,两叶4045,4S 850mAh
平飞10分钟多一点,3.5V降落,因大一级电池为1300mAh 重量多64克,所以没有买。

只是探讨一下
你的4S2300电池能飞15分钟,和我的比较,电池容量与飞行时间不是成正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很喜欢4寸的,因为机架重量轻50-60克,
加以个14xx 或15xx 电机,和4寸桨,动力非常足够,

恩,850 1300 1500的电池我也都有,发现用2300的动力也富富有余,而且忘说了,极限时间按平时飞1S 75MM小机的习惯电压到3.0降落,所以要比3.5时间更长一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850 1300 1500的电池我也都有,发现用2300的动力也富富有余,而且忘说了,极限时间按平时飞1S 75MM小 ...

请问你有没有 用
4S 850 1300 1500,用4寸机平飞 的时间数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有没有 用
4S 850 1300 1500,用4寸机平飞 的时间数据呢?

原来都测过,但1300 1500为旧电池,850为新电池,很长时间没用这些电池飞了,这阵子就用2300电池,因为与固定翼通用,风大时飞穿越,风小时飞固定翼,具体能飞多长时间忘了,有空我再重测下850飞行时长,对比飞时我还纳闷,2300电池怎么飞固定翼与穿越机时间一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有没有 用
4S 850 1300 1500,用4寸机平飞 的时间数据呢?

今天和朋友一块儿出去飞,带了欧牌4S 850和4S 2300,用850电池当截止电压为3.5V时,3寸模拟格普麻雀飞行时间为8分半,4寸高清FOXFLY飞行时间也为8分半,当电池当截止电压为3.0V时3寸模拟格普麻雀飞行时间为9分,4寸高清FOXFLY飞行时间为10分,FPV大脚固定翼用2300电池电压为3.5V时飞行时间为15分,4寸机截止电压为3.0V时飞行时间15分,以上皆为中等动力温柔飞方式测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今天和朋友一块儿出去飞,带了欧牌4S 850和4S 2300,用850电池当截止电压为3.5V时,3寸模拟格普麻雀飞行 ...

谢谢你的数据。
一块4S850可以飞8分半,两块可飞17分钟。相信4S850 不是3和4寸机的 最佳电池,可以加大容量。

但我的机也没位置放4S2300这么大的电,相信电池有250克重

以前选4S850,是因为 起飞重量250克的问题,这是浪费了 穿越机的续航和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数据。
一块4S850可以飞8分半,两块可飞17分钟。相信4S850 不是3和4寸机的 最佳电池,可以加大容 ...

不客气,一开始我也没打算用4S 2300飞,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发现有惊喜,我的电池全是下置式的,2300正好为机身长度,重量为235克,所以也就是大小电池都通吃了,我4寸在野外飞,就不管这个重量限制了,在小区为了安全省心只飞1S 75的小机,碰到大人小朋友叫无人机我就说是自已做的玩具飞机

网友:
2.5寸机子刷蓝鸟固件飞过7分钟,但是有风险

网友D:
楼主你好,依稀记得你以前发过一个FMS的70毒蛇在龙泉老机场做落叶飘的视频。想请教下是不是你发的,我记错没。如果是的化,能转一个当时的视频吗?我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依稀记得你以前发过一个FMS的70毒蛇在龙泉老机场做落叶飘的视频。想请教下是不是你发的,我记错 ...

应该不是我发的,我没有去过龙泉老机场,只去过468。也没有飞过毒蛇。

网友:
楼主低头注意颈椎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