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16S/T16/T18等魔改支持富斯FRM303高频头

楼主(2023-05-18):
这修改非常简单,类似于Access MOD但不需要处理信号反向。需要EdgeTX 2.9.0版本的支持,現在2.9.0還未出,但快要進入RC流程了。

只需将 AUX1 输出直接重新连接到 PPM 和 Heartbeat 引脚即可。下图显示了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使用了连接插头,这样我就可以轻松地转换回原始电路。

请注意,此模块只会影响外部模块的功能,内部模块不受影响,因此可以将内部 4 合 1 和外部 FRM303 一起使用。修改后,ELRS 外部模块应该仍然可以正常工作,因为 ELRS 外部模块仅使用 S.Port 引脚,但其他使用了 PPM 引脚的模块在此修改后不能正常工作。

关于FRM303的设置,请按FRM303说明书先设置为1.5M开源协议。

关于遥控器设置,您需要把AUX1设置为External Module,然后在模型设置中选择Flysky,一切就完成了。

网友(2024-01-15):
请问一下大佬,这个魔改只是替换掉两根线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