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210车床尾顶中心应该和车床主轴同心度问题

楼主(2023-05-18):
请问大家,210车床尾顶中心和车床主轴中心在上下方向上应该完全同心呢还是尾顶中心要高一点呢。如果高一点,高多少合适呢

网友A:
高一点是为了抵消负载后的重量。不过感觉对于家用的做小零件意义不大 也不好调

网友:
家用小车床同心好,因工件长度短重量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一点是为了抵消负载后的重量。不过感觉对于家用的做小零件意义不大 也不好调

别扯,尾座中心和主轴中心必须完全一致,一点偏差都不能有,偏左或者偏右,车轴类产品用顶针顶着的时候会产生锥度,稍高或稍低也不行,用尾座打孔的时候无法定中心,打出来的孔会产生跳动,孔偏大,断钻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扯,尾座中心和主轴中心必须完全一致,一点偏差都不能有,偏左或者偏右,车轴类产品用顶针顶着的时候会 ...

顶尖要承受工件重量 会自然下垂,所以高一点,顶住后工件重量使之与主轴同心,尤其大型车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尖要承受工件重量 会自然下垂,所以高一点,顶住后工件重量使之与主轴同心,尤其大型车床

你俩说的好像都有道理,不如投个票,挺苗人凤的扣1,挺海绵头头扣2

网友C:
高不高是有前提条件的,大型重型工业卧车确实有高一丁点的说法,因工件长,尾顶高一丁点影响不大,第二重量以吨,乃至数十上百吨的工件,尾座是有轻微下压变形的。

楼主:
1   。我感觉呢是必须同心。其实呢大家意思都没有错只是过程不同,总归工作时必须同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尖要承受工件重量 会自然下垂,所以高一点,顶住后工件重量使之与主轴同心,尤其大型车床

你快别犟嘴了,我就是吃这碗饭的,一听就知道你是外行,别提大设备,再大的车床它的尾坐中心高度也和主轴中心高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快别犟嘴了,我就是吃这碗饭的,一听就知道你是外行,别提大设备,再大的车床它的尾坐中心高度也和主轴 ...

以前学习钳工的装配知识时了解到的,那就是书上错了, 你对了
当时老师讲解有三个原因,1机头主轴箱长时间运转会受热膨胀,时间一长会高于顶尖。2顶尖尾座相对机头单薄 承受同样重量 尾座变形大。3尾座来回移动,时间长了会产生磨损。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尤其是第二条,很多小车床主轴尾座手用力压都会产生位移,大车床也是如此,只不过人力影响不到,若是大型工件则明显,所以解释是合理的。高精度机床都在空调恒温环境下运行,第一条也可以说的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不高是有前提条件的,大型重型工业卧车确实有高一丁点的说法,因工件长,尾顶高一丁点影响不大,第二重量 ...

大型立式车床也是同样的,轨道中间略高于轨道两边,等到托板移动到中间,则重量使之平行。这是我在央视纪录片看到的立车研发纪录片,按物理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没绝对直绝对圆,只不过是在相对范围内的同心,平行而已,按照这个思路去理解,就很合理。不过大家的回答 整的我都不自信了

网友D:
按老式的检定规程,确实有

1.尾座必须稍高
2.导轨必须中凸

这两条规矩

个人觉得这只对进行工业生产的大型普通车床才有意义。家用活轻保养好的情况下,还是能齐的齐能平的平为佳。但通常来说,家用小车床刚性较差,各部件锁紧后说不定形变就已经超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按老式的检定规程,确实有

1.尾座必须稍高

尾座中心稍高于主轴中心,稍高是多高?1丝?10丝?1毫米?高1丝无所谓了,尾座套筒间隙可以抵消掉,高10丝你可以用3毫米以下的中心钻试试看它会不会断,打打小孔看看能不能定中心。导轨中凸更是无稽之谈,导轨能调出来中凸的,最短的床身都有3米,2米的床身根本没法调出来中凸,搞个中凸出来车细长轴怎么办?跟刀架走过中凸部分到达接近水平位置疯狂的震刀?看到这规程我想起菜谱了,少许盐,少许油,少许是多少?从来不量化,搞机械的弄个模棱两可,要我看这规程不看也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座中心稍高于主轴中心,稍高是多高?1丝?10丝?1毫米?高1丝无所谓了,尾座套筒间隙可以抵消掉,高10 ...

检定规程有具体指标的。没记错的话,“稍高” 大概是 0.02 ,“中凸” 也是大约 0.02。重载大机器可能还会多一两丝
你说的现象,应该是超差的不合格次品才会有

网友:
大型机床要考虑加工件自重对机床部件间隙的压力(静、动不同),而家用小型机床没必要参照。

网友E:
尾座必须高一点点,高精度的机器可能要高一二丝,普通的二三丝。我的机器高太多了,跳动十多丝,几乎用不了,细钻头能变形还能对付,大于10mm的钻头用不了,粗钻头刚性大,一会儿尾座锥孔那里就逛荡松了,钻头开始和工件一起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座必须高一点点,高精度的机器可能要高一二丝,普通的二三丝。我的机器高太多了,跳动十多丝,几乎用不了 ...

我的车床没调好尾座时,钻头打孔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应该就是尾顶高低偏差太大。或者呢虽然和车床主轴同心了,但是尾座套筒和车床主轴不同轴。

网友:
尾座中心高于主轴,国家标准是6个丝,厂里是三个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座中心稍高于主轴中心,稍高是多高?1丝?10丝?1毫米?高1丝无所谓了,尾座套筒间隙可以抵消掉,高10 ...

普通车床有18项精度,微观来看,车床的导轨与主轴的中心线都不是平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