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16钻铣床改造加装90度摇头

楼主(2023-05-19):
老钻铣床的垂直度有问题,并且无法有效调整,当然也可以在立柱法兰垫薄片,但还是感觉不舒服

轻巧的无刷电机使摇头变成可能

轻巧的无刷电机使摇头变成可能

楼主:
别看就加装了一个摇头,真费劲,主要是来回返工,修正打磨

楼主:
主轴套直接开缝,调整间隙。电机用的缝纫机无刷电机,550w.实测8毫米钻头打铁板没任何问题

网友A:
下一步把立柱改成方的还是有很大改进空间的。现在是机头立直了,下一步再加强一下身板,改成像神机xj51一样的身板,淘一个立柱

网友B:
真是历害!铣的效果比改之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一步把立柱改成方的还是有很大改进空间的。现在是机头立直了,下一步再加强一下身板,改成像神机 ...

真打算重新做一个方立柱的 燕尾滑轨已经贮备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历害!铣的效果比改之前怎么样?

用6毫米的铣刀跟以前没什么区别

网友C:
建议机头开缝的末端打个圆孔,避免开裂。

网友D:
我的西湖7016都吃灰好多年了····

网友E:
最难调的应该是垂直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难调的应该是垂直度

钻铣最难调,立柱的垂直,主轴套筒的垂直,再一个锁紧主轴后还不一定垂直。要不说炮塔铣打孔直,就是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机头开缝的末端打个圆孔,避免开裂。

开缝之后 即使没紧螺丝也感觉套筒更紧了,应该是内部应力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西湖7016都吃灰好多年了····

我换了立柱,刚性更好,做小件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难调的应该是垂直度

就是反复安装测量打磨拆卸,最费工夫

楼主:
功能太单一了 改造下更实用

网友F:
业余条件下加工找垂直不容易。可否考虑在主轴外壳体与圆盘联结上设一个微调机构。用于调整主轴垂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业余条件下加工找垂直不容易。可否考虑在主轴外壳体与圆盘联结上设一个微调机构。用于调整主轴垂直度?

你说的是前后方向的垂直度调整。其实很好测量找垂直,就是夹一钻头 用直角尺量。只不过是这个过程中必须要反复拆卸装配主轴,直到达标。前后微调如果严格说,实际上也可以通过拧螺丝实现,因为螺丝穿孔我打的是6.6,螺丝是m6的 ,考虑打孔偏差,大概有20-30丝移动的余地,所以有一定余量,靠近立柱机头的圆盘我焊接一块方铁用于嵌入机头箱体,所以下方左右侧各有两颗m6螺丝连接,而上方有两颗m8的螺丝拉紧圆盘,可以通过先把下方四颗螺丝拧松,然后拧8螺丝拉紧程度微调,最后全部拧紧,我觉得够用了 因为一般情况一次调好,好久都没事。
而左右方向的摇头,我实际设计成了只向左摇头90度范围,除了可以特殊角度钻斜孔,还把机头平躺可以做磨床,或者木工车床,或者夹持打磨头打磨,干一些要求不高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业余条件下加工找垂直不容易。可否考虑在主轴外壳体与圆盘联结上设一个微调机构。用于调整主轴垂直度?

因为要在后圆盘加工半圆的槽,考虑空间与强度,所以设计上,只能90度。左右各45度,显然不如一边倒90度实用。如果再加大转动角度,要另设计一层锁紧结构 圆盘会更大,不协调也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