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新手求选遥控器

楼主(2023-05-20):
退模八年,结婚养孩子去了。现在孩子六岁。准备慢慢入坑。但是发现航模比无线电发展快的多。。。 无线电对讲以前和现在没太差别。但是航模我已经从一个老飞手变成一个新手了。以前用的天地飞7 天地飞9 华科尔D10。买了挺多的接收。现在看遥控器用的都是JUMPER ?   RADIOMASTER?开源控?开源又分OPENTX  EDGETX??   还分什么4IN1 还有什么ERLS啥的高频头,有没有大佬能详细的请一下。我BILIBILI也没搜 到详细的评测。  也没有讲明白。  我的话买4IN1是对的吧可以兼容我以前的遥控 器。、

我的D10曾经刷 过DEVATION怎么 拼的忘了。一个开源固件。我感觉还是挺稳定的没有失控过。现在这个OPENTX EDGETX稳定么?      以前大概研究过华科尔是DSSS      天地飞是和FUTABA一样的FHSS。   一个带宽高。一个跳频。 FUTABA是SFHSS。。   我说的有点乱。有大佬能详细的给讲讲么。不圣感激。

网友A:
你的情况建议选 radiomaster tx16s mk2 四合一高频头,最大限度兼容你手里的接收机,opentx已经死了,现在都是edgetx,有中文版

网友:
现在国内就别考虑futaba了,电磁环境越来越复杂了。飞穿越机或者远航开源加高频头可以,飞桨,涵道就闭源吧。富斯pl18,st8,睿思凯双频,jeti,世派都行

网友B:
为啥不选新天地飞系列了

网友C:
退模快20年老新手刚入RadioMaster TX16S 4n1,主要就是图个方便,二十年前用的Futaba PCM1024十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情况建议选 radiomaster tx16s mk2 四合一高频头,最大限度兼容你手里的接收机,opentx已经死了,现在 ...

大佬你好,首先感谢你百忙之中回复我,这个TX16S稳定性怎么样。 我搜了一下。有个这个T18和TX16s 内置高频头,拉距测试!_哔哩哔哩_bilibili     。看评测说T18更好一些?又搜 到一些用T16S什么遥控器正的拿有信号,头朝下拿就没信号。后来发现是什么后面的触 点弹簧不弹了。再就是淘宝怎么没有卖JUMPER T18的。京东有卖但是一个没有卖出去。  OPENTX已死是怎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退模快20年老新手刚入RadioMaster TX16S 4n1,主要就是图个方便,二十年前用的Futaba PCM1024十通。

稳定性怎么样。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选新天地飞系列了

新天地飞。没看到有人用,我在抖YIN看。用RADIOMASTER  的多。但是问题也多。  我看也有JUMPER T PRO啥的。但是我主飞固定翼。 遥控器大不大对我没影响,反正飞也得车拉着。不需要便携性能。以前用DEVO10 和天地飞感觉还算可以。挺稳定的。就是在星海世界博揽广场正前方,在那天上大概60米高的位置。飞到那里失控。好象是有定向天线。但是固定翼飞的也快。失控一下就冲过去了然后拉高。所以还是想买一个大一点的那种的。睿思凯我看好象也有用的。都是用的两三千的也不知道这个好在哪 里。。毕竟我玩那会都没有这些品牌。就是华科尔。天地飞和FUTAB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首先感谢你百忙之中回复我,这个TX16S稳定性怎么样。 我搜了一下。有个这个T18和TX16s 内置高 ...

稳定性一般没啥问题,目前这个开源控用的人最多,但是这个无线遥控有时候属于玄学,任何控都有失控的可能
opentx被资本控制的原因已经停止更新了,原opentx部分开发成员另起炉灶继续分枝开发edgetx,已经成为主流

网友D:
一样买一个,要不多纠结,反正没多少钱。各有各的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稳定性怎么样。大佬。

大佬不敢当,也是老新手了,TX16S就是协议多一些,稳定性我暂时没横向对比过,但是感觉这东西供应链都差不多,应该都大差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一般没啥问题,目前这个开源控用的人最多,但是这个无线遥控有时候属于玄学,任何控都有失控的可能 ...

原来是这样,一个开源的系统竟然也被资本控制了。收到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样买一个,要不多纠结,反正没多少钱。各有各的好

控太多也是很麻烦,系统不一样,模型不一样,有个控放时间长了混控怎么调都费劲。想着以后弄一个控就不换了。看到开源的这个遥控协议支持的多,想着整一个也能把以前的接收机给兼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不敢当,也是老新手了,TX16S就是协议多一些,稳定性我暂时没横向对比过,但是感觉这东西供应链都差 ...

收到!感谢您。

网友:
我也是多年后重新入模,现在穿越机老年飞,买了TX16S四合一,加elrs高频头,总体感觉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太多也是很麻烦,系统不一样,模型不一样,有个控放时间长了混控怎么调都费劲。想着以后弄一个控就不换 ...

我现在用D10挺好的,日本控和天地飞都很少用了

网友:
主要看你飞什么

网友:
必须选富斯PL18,太香了

网友(2023-09-06):
老设备还在就继续用,现在那些是穿越机用的

网友:
退模十几年了,刚刚回来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