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ggles2和goggles一体版怎么选?

楼主(2023-05-20):
这俩相差1000,区别是不大,我又没有近视,但是一个是外置
电池
,可以像以前模拟眼镜一样换电池,一个是一体的不能换电池,一块电池用到死。
我担心的是以后电池老化了怎么办?标准版的换块电池就行,实在不行拿块2s电池也能顶一下。一体的怎么办呢?
还有除了屈光度可调,触摸面板,wifi投屏,视角大小之外这俩还有啥区别吗?
说说我纠结的点:可更换电池,标准版比一体版的视角大。
如果只是为了可更换电池和大视角多花1000值得吗?
求用过的大佬指教一二,让我不在纠结

网友A:
我主玩FPV,权衡利弊和个人需求最终选择了蜗牛高清系统,我想你可能还关注录像质量,所以认为既然你能选择高价位的DJ高清方案,那就不要计较这1000元直接入标准版的吧,而一体版就是一个为了低价而阉割的产品,何况价格也一样的美丽。

网友B:
可更换电池和大视角多花1000,值
否则你不如买V2

网友C:
不值。实际v2使用感受比g2好。不用看重量,可以接受

网友D:
要买就买标准版,视角直接影响图像大小

网友E:
根本不用担心电池老化,我一代数图大黑控19年1月到现在一千多起落,没感觉衰减,这期间我敢说整个武汉市穿越机比我飞的架次多的都没几个。

网友F(2023-09-04):
先生人不识货钱识货

网友G:
先生人不识货钱识货,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