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380装机的问题

楼主(2023-05-20):
请问有模友遇到过连杆一头能拧上,另一头死活拧不上的情况吗?看见x380的连杆要崩溃了

楼主:
正反牙,反方向拧。知道原因了

网友A:
大哥,你这准将哪里去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这准将哪里去混来的

签到签出来的

网友:
是反的,另外这个机的尾巴很难搞,参照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桨轻扫一下地,就开启了金鱼的历程,目前还在慢慢搞,不懂哪里问题,新装机时没有金鱼尾,怎么尾桨轻轻 ...

我倒是没有发现金鱼,金鱼就是控制那块不够顺话,包括尾舵机球头哪里也要看,最恶心的是尾巴的那一小块,飞的时候的小心。

网友C:
380金鱼尾是因为尾变距不流畅,我的调好了   把尾变距的限位松一些就好了   就是那两个卡皮圈的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0金鱼尾是因为尾变距不流畅,我的调好了   把尾变距的限位松一些就好了   就是那两个卡皮圈的螺丝

卡皮圈的螺丝是什么?真没看到在哪里啊。

网友D:
新人插嘴,预算不足买at9p还是n手t8fg,亦或者tx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x3角金属块那里我改了组长的尾波改装件,尾舵机球头有什么问题吗?

跟那里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人插嘴,预算不足买at9p还是n手t8fg,亦或者tx12

如果刚开始悬停那无所谓,再好的控你也体会不到,如果开始航线了就知道便宜的控和贵的控的差别,如果开始翻就能感觉FUTABA控和国产控的区别,如果开始了简单的3D后你会发现FUTABA控档次高低还是有区别的,最后高手们都在用VBCT EVO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x3角金属块那里我改了组长的尾波改装件,尾舵机球头有什么问题吗?

尾舵机的球头和球头扣扣的太紧也会有很大的阻力。

网友E:
尾巴那个挡片拧的时候需要转一下尾吧看看顺滑不,那地方拧死螺丝可能尾巴就涩住了。需要松一点,另外这个挡片螺丝需要换俩12.9的螺丝位置调好多打一点螺丝胶就行。因为尾巴顺滑之后就不会摩擦过热,导致螺丝胶失效螺丝飞出来。

网友:
我觉得大家早晚都会经历我的过程,把这个尾巴更改掉。原先的设计缺陷飞不了几次绝对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尾巴那个挡片拧的时候需要转一下尾吧看看顺滑不,那地方拧死螺丝可能尾巴就涩住了。需要松一点,另外这个挡 ...

我天,没有共同的形容词汇,完全不懂是什么啊,挡片是什么?请教一下。哦,你说的是那个三角带轴承的小挡片吧!

网友D:
新人问一下,电机香蕉头焊接成这样行吗,反正用点力拉不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新人问一下,电机香蕉头焊接成这样行吗,反正用点力拉不动

十几年用烙铁的专业选手来说,这焊的跟“屎”一样,这不是焊这是堆锡,焊接好的是一坨圆润光滑的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几年用烙铁的专业选手来说,这焊的跟“屎”一样,这不是焊这是堆锡,焊接好的是一坨圆润光滑的 ...

瞎说啥大实话,不过用起来没问题的

网友:
这焊点不行,温度不够,怕是过大电流会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