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教水机问题,手抛机改水机这样能行吗?

楼主(2023-05-20):
(无正文)

楼主:
84手抛机前面用魔术板包了底,后沿在机翼1/3,准备后期调整重心也在这个位置,设备还没有固定,准备1806 2200kv,3S1500背腰推,总重估计400g,能行吗?两侧浮块合理么,没有系统学习过相关知识,还望指点。没搞过水鞋那种,怕技术不好更难搞

网友A:
这个水鞋,还不如空饮料瓶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水鞋,还不如空饮料瓶好用

你指的是要加支架哪种吗?还是像我这样直接粘到机翼上?

网友B:
网上搜下海潮水机,参考下它的设计,水鞋最重要的是要有水阶,速度起来后能够离水。

网友C:
建议改双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搜下海潮水机,参考下它的设计,水鞋最重要的是要有水阶,速度起来后能够离水。

肚皮包的魔术板就是水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改双发吧。

因为不想弄水鞋那种所以想着背推,双发的话不加水鞋要打桨了

网友D:
包魔术板虽然也有点“断阶”,但圆滚滚的水会沿着曲面往上走吧。

翼下平衡浮体大了点,阻力太大,而且好像也太高了。至于有没有斜面,这个角度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包魔术板虽然也有点“断阶”,但圆滚滚的水会沿着曲面往上走吧。

翼下平衡浮体大了点,阻力太大,而且好 ...

是的,可能会出现吃水深两侧粘滞力大的情况,看看要不要再包一个底部面积大的矩形 kt板做水阶。
平衡浮块再切薄一点后期可能挪到翼尖,整体吃水后浮块下部正好贴近水面可以吗?重心是这样吗?这个浮块是模仿了北极星翼尖的浮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可能会出现吃水深两侧粘滞力大的情况,看看要不要再包一个底部面积大的矩形 kt板做水阶。
平衡浮块 ...

400g浮力需要400ml水,魔术板大概20厘米长5~6厘米宽,加上后面机身吃水估计前面要2cm多了,确实有点尴尬了

网友:
这个就直接降落在水里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400g浮力需要400ml水,魔术板大概20厘米长5~6厘米宽,加上后面机身吃水估计前面要2cm多了,确实有点尴尬 ...

前机身下面做个略大点的船身吧,平底还是好做的。

平衡浮筒只要一点点吃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机身下面做个略大点的船身吧,平底还是好做的。

平衡浮筒只要一点点吃水就行了。

OK,水机的推重比比常规的要大一点吗?1086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离水

网友D:
引用 楼主:
OK,水机的推重比比常规的要大一点吗?1086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离水

推重比提高一点还是有必要的,阻力加大了,起飞时影响尤其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重比提高一点还是有必要的,阻力加大了,起飞时影响尤其大。

负重放水里试了一下还行,浮块放翼尖的话高度也还好(因为有上翻角),就是后面需要减薄一点。推了一下滑动阻力挺小,抬头离水也很轻松不费力

楼主:
就等打印电机座到位可以试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重比提高一点还是有必要的,阻力加大了,起飞时影响尤其大。

飞机的拉力线有啥要求没,一般的飞机背推差不多在重心或者上面一点点(类似冲浪者x8),但是我看很多水机都机翼中间推力线几乎要平行与机身了。

楼主:
原来的吃水较深,浮块靠近机身,出现了倾斜过猛时浮块被压入水中两侧上翻机翼贴水无法回正的情况。
所以又增加了船深,浮块外移到更两侧的位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的吃水较深,浮块靠近机身,出现了倾斜过猛时浮块被压入水中两侧上翻机翼贴水无法回正的情况。
所以又 ...

终究是越来越像船了哈哈!

网友:
最后一图看起来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究是越来越像船了哈哈!

我看好多水机电机方向前拉的,我这个后推的也不知道能不能行[捂脸]而且电机位置靠后。
推力线和机翼都快平行了,加油低头也不知道能不能离水。感觉够呛,在池塘试了下低头,方向舵效小加水舵麻烦想着舵面后面再加一截也行吧

楼主:
陆地试飞OK没问题,因为两个浮块降落被依次扔掉了,所以没有水机试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的吃水较深,浮块靠近机身,出现了倾斜过猛时浮块被压入水中两侧上翻机翼贴水无法回正的情况。
所以又 ...

这个好,是外面贴的魔术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是外面贴的魔术板吗?

是的,一层不够又弄了一层有些重了,其实可以一层的,底下弄宽些就好了。有条件弄泡沫填充剂喷里面填充一下就更完美了不怕进水(其实魔术板挺结实了已经)

楼主:
浮块加强了,后面加了垂尾延伸当水舵(先这样弄了后面有功夫再改结构优化好看的

网友C:
你这个用差速在水里转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用差速在水里转向吧

单发不能啊

网友C:
试飞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飞成功了吗?

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究是越来越像船了哈哈!

成功离水了,可以看我新发的帖子

网友(2023-08-31):
这个当水鞋?肯定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