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天九摇控器发射天线的线能用锡焊接吗

楼主(2023-05-21):
天九摇控器发射天线的线断了,用锡焊焊接在一起还能用吗,对摇控器的摇控距离有影响吗

网友:
可以焊接,注意外面的馈线也要焊接上,按照道理焊接好的话,距离没有影响

楼主:
这么细的线也像老电视馈线分内外两层?这就不好焊接了

楼主:
求助,这新天线怎样才能焊上去?

网友:
换根线就可以的,这焊接一般人搞不了,天线折弯处可以拆下来的

楼主:
这天线设计的一般人还真没办法换,只有掏钱请修手机电器的专业人员换。

楼主:
唉钱花了也没换好吧?摇控距离不到十米;买新的摇控器吧

网友:
馈线不要有接头,如果剩余馈线够长的话处理一下断头重新焊接到板子上,不够长就淘宝几块钱买2.4g路由器天线拆出来代换试一下。

网友:
如果电路板那边有ipx接头插座就买那种带ipx头的直接插上,直接焊上的就馈线中心线接中间,屏蔽线接两边的焊点。

楼主:
谢谢关心,新天线己买到并花钱请修手机电器的焊好,并试飞过航模差点飞丢了。经拉距测试不到十米的摇控距离:己准备买新摇控器了

网友:
那就没焊好,屏蔽和心焊一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心,新天线己买到并花钱请修手机电器的焊好,并试飞过航模差点飞丢了。经拉距测试不到十米的摇控距离 ...

天线是有参数需要匹配的,一定要用原装天线,馈线拨开一点焊接没啥问题,工厂不都是这么焊的,焊不了工厂那么好,两条线接上总没问题吧

楼主:
谢谢关心,巳买et16s正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