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还是收了台黑鹰

楼主(2023-05-22):
忍不住好奇收了台全新黑鹰500,很好奇当时设计这个架飞机的人是咋个想的油机上的有些螺丝十字的还细的很。零几年的时候买了台华科尔60#觉得那个飞机够差的了没想到这个黑鹰500让我重新认识航模的下限。好奇直升机油机所以还是值的机子收的很便宜肯定值收这个价,毕竟全新发动机油都没进过,就是这个机子材料用的太差了大齿盘那个塑料一看就是再生差料。新的十字盘轴承坏的上轴承的是三颗极细的十字螺丝轻轻一扭哦豁滑丝了,还有很多螺丝都扭断了自己改些东西换些东西飞应该还是能飞~

网友:
原来是你秒走了不出意外500我肯定会收走的

网友:
我要组建最大油动直升机团队,从便宜的破烂收起

网友:
500元都不够买个舵机还能期望啥呢

网友:
等你炸鸡以后你会感谢这个大齿因为怎么也炸不坏

网友:
还是直机帅啊

网友A:
就是模型圈进化的太快,十年一个巨变,这些机子已经远远落后,但你拿到小区,很多人都以为是高科技的东西,这么小的发动机

模型圈把大众的认知甩在后面了,脚步太快,需要慢下来做普及工作

楼主:
换了飞跃的FBL旋翼头,启动头改成固定翼桨罩不需要带单向轴承的启动器直接固定翼启动器启动也不担心启动头滑了~十字盘导轨与旋翼头L臂有干涉把导轨打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飞跃的FBL旋翼头,启动头改成固定翼桨罩不需要带单向轴承的启动器直接固定翼启动器启动也不担心启动头 ...

手艺不错但没有强冷风扇散热发动机1分钟就烧成麻花冒烟了这事我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益不错但没有强冷风扇散热发动机1分钟就烧成麻花冒烟了这事我干过

可以装风扇上去,把桨罩装风扇上面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但没有强冷风扇散热发动机1分钟就烧成麻花冒烟了这事我干过

原装风扇和启动头是最好的但使用之前要用Ab胶加固不要等打滑了再修复

网友:
黑鹰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风扇和启动头是最好的但使用之前要用Ab胶加固不要等打滑了再修复

直接涂ab胶上去吗?这个是新机没用过启动头和风扇拆紧得很

网友:
为啥要黑鹰,难道是我全球鹰出得太便宜了,觉得不行吗,明显全球鹰结构现代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涂ab胶上去吗?这个是新机没用过启动头和风扇拆紧得很

是金属头周边的塑料风扇需要用Ab胶涂一圈,顶部和凹槽部分都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模型圈进化的太快,十年一个巨变,这些机子已经远远落后,但你拿到小区,很多人都以为是高科技的东西 ...

确实是。还是因为航模这个圈子太小众了,近年大家还是通过大疆这种无人机的渗入才懂,直机对他们来说还是感觉是新出的高科技的东西

楼主:
全机更换m2杯头螺丝,尾皮带齿座下的时候螺丝还加热过都断了两颗没办法用把珍藏了很久的一台亚拓经典机子拆了下配件~

楼主:
磨发动机了,新发动机磨合一下

楼主:
换了个正品os火头,发燃拿到楼下磨合在家里受不了,甲醇尾气毒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个正品os火头,发燃拿到楼下磨合在家里受不了,甲醇尾气毒

我最早两台黑影500发动机都是跟你的一样的没进过油的,直接飞,不过刚开始用错油,后来悬停接收电池掉地失控在地上地滚了几分钟,拿了一把室外椅子死死按住拔油管才熄火

这发动机是打不死的小强,怎么折腾都不会坏,就是要用对油就可以爽飞拉,不用磨合的,直接悬停,记住要用威宝的正品油,

说起OS火头,那个气哦,前后买了十几个,贵的便宜的都买过,贵的57一个,便宜的23一个,都容易坏,没飞两个电就坏,还是普通的火头好用,我现在把OS的都扔了,发动机用OS火头怎么飞都没力,换个普通火头就好了,折腾了半天才发现是火头问题,还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