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卧铣改小磨床基本完工

楼主(2023-05-22):
770买了个小卧铣改造的小磨床完工了 , 加了个微调,  一圈一丝,  十圈一毫米的上下微调   也可以快速升降   主轴压力轴承换成了滚珠轴承噪音小了太多太多了 , 磨个小东西精度还可以  电机是上家更换的三项1100瓦电机,家里正好有个车床用变频器2200瓦的  可以跟小磨床共用一个变频调速器  三百又买了个磁盘装上了   140买了个精密钳子   自己做了几个轴套可以夹装砂轮  切割片  铣刀轮    加长摇杆  用一片刹车盘做了个大手轮   感觉挺好用的

整体目前就这样

整体目前就这样

微调

微调

微调一圈一丝

微调一圈一丝

快速升降蜗杆离开涡轮状态

快速升降蜗杆离开涡轮状态

楼主:
改造基本完成

加装升降尺

加装升降尺

摇把加长 刹车盘改的摇轮

摇把加长  刹车盘改的摇轮

三百买的磁盘

三百买的磁盘

楼主:
自己做了五个轴套可以夹装切割片  铣刀轮  砂轮15块钱买的   电机转速1450转  大轮带小轮主轴转速增加一倍多  差不多三千转  完全可以

140买的精密钳

140买的精密钳

五个轴套 主轴上还有两个

五个轴套  主轴上还有两个

网友A:
用这个小卧铣来改起来,结构上看跟磨床还真有几分相似,可以拓展这个卧铣的功能,这种卧铣加个立铣头就能变立铣,加个插头又能改插床,简直就是多功能机万能床架。除了行程小了点其他没毛病。

微调做得很漂亮
砂轮装个砂轮罩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小卧铣来改起来,结构上看跟磨床还真有几分相似,可以拓展这个卧铣的功能,这种卧铣加个立铣头就能变 ...

确实该加个罩子  今天不小心碰到正在旋转的砂轮手指磨了个口子

网友:
改的很好,最好再加个罩子和水冷,可参照工业数控机的罩子和水冷,一可降噪,二可灭尘,对家用大有好处。

网友:
磨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B:
这个微调和快速的联脱设计巧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微调和快速的联脱设计巧妙!

效果很不错  精度能达到0.2mm   家用完全可以了

网友:
手头能几台工具机做点小玩意方便许多

网友C(2023-07-06):
砂轮转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砂轮转速多少?

2800转不到三千转

网友(2023-08-30):
我也有一个卧铣床,早就想改成磨床了,过两天先买个磁盘。

网友:
如何快速升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效果很不错  精度能达到0.2mm   家用完全可以了

0.2mm?你再想想说错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0.2mm?你再想想说错了没

差不多   磨了几个东西数显0.2毫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