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飞翼矢量mig29调试心得

楼主(2023-05-22):
涵道机型里,矢量喷口是最为难调的配置,矢量mig29飞行有十几个起落,请教各路高手,总算找到了合适的重心位置和平尾高度。

由于一些不可抗拒因素,飞机组装完成一直没带出门。
新年,找了个天冷但风小的午后,提心吊胆的完成了首飞。

首飞:
所有设置按照说明书调试
结局是,首飞完美降落,但是降落的过程十分艰辛,头重到几乎拉满杆才能平飞,矢量口明显向下偏,给油门出现头更重的现象。
空中兜了几圈,一直尝试降落,最后全收油门,飘降成功。
天冷虽冻手,但是手心全是汗,此刻空中飞的不是航模,是人民币,得好好的飞回来。

调试不理想,不敢二飞,现场开始调整喷口、用电池再找重心。
突然想到,电池尺寸不同,3号仓能不能横置电池,这样重心更好抓,于是冻手冻脚的试了下,装进电池费劲,固定也不牢靠,并且电池不能前后移动,放弃方案。

第二次飞行
经过4个起落,感觉(这个感觉错了)上重心在原厂CG点向后一并指距离感觉正好。。平尾还是按照厂家调整。矢量上刻度线吃到机身里4mm,收油给油都是一个姿态了。

第五个起落,降落时成功把前起蜗杆干裂,降落拉迎角时,会在某个角度突然大幅仰头,复飞几次后,发生了第一次重降,心疼不已,现场维修成功,还能再战。
此时的设定,能够有限的进行飞行控制,平飞比较稳定,迎角不能拉大,不然出现不稳定情况。

第三次出场
尝试适应飞机,感觉飞机在空中有多余动,俯仰不稳定,低空也不规则摇摆,心惊胆战,尝试开矢量飞行,小杆拉升降爬升,就出现了眼镜蛇悬停姿态,赶紧给油推杆,改俯冲加速,关矢量平飞,救机成功。

以前看过航空专业大学教材,讲过静不稳定状态,飞机拉迎角,气动焦点会向前移动,如果焦点移动到重心前,就会出现静不稳定现象。当时不理解,但是感觉上这台飞机出现了。所以再次调试。

期间又问了各路高手,给予了很多意见。自己再总结下。
把重心向前调整了5mm,肯定会导致头重,平尾微调拉升至机身下沿5mm。

再次飞行,完美中的完美,总算找到了久违的手感。。。

刘哥开始就说,按厂家设置,再装个飞控,飞行无忧,但是我不太喜欢装。所以出现了后续的不稳定状态,也算给机会让我了解气动焦点吧

mig29调试经验总结:
1、矢量口上端的刻度线,要吃到机身里几mm,问了很多人,都是这种设置,我吃进去大概4mm。需要边飞边调整,看空中全收油和给油的姿态是否相同,给油低头就是喷口向下了,需要上调。
2、适合我这台机的重心,在厂家CG点向后5mm。问了很多人都这个位置。
3、平尾前端对准在机身下沿5mm位置。(飞控会调整平尾位置,飞手会感觉不到头重,飞行无忧)
4、矢量一定要设置开关,调试完美,飞熟悉后再开启矢量,防止出现紧急情况救机困难,并且很难分析问题点。

由于近期风大,飞行较少,有了情报再随时更新。
我的mig29边缘还有搬运手抓的位置都刷了航模铠甲,感觉还可以,红色白色位置涂刷不是很显眼,但是不建议通体刷。从步梯楼搬运时,机头撞到栏杆,无伤,从车内搬出,平尾尖角戳到后备箱台阶,也无伤。对铠甲比较满意。

再说下mig29飞行体验声浪很满意,没有双涵道共振,声浪很纯粹。
推力不过1,但是飞行没问题,非适量款动力强于矢量款,非适量款用双4200,地面测试突然一下能过1,不能持久。
横滚不灵敏,开矢量也没有毒龙钻。
非常抗风,侧风时,飞机会随风平移,不会像90F22晃动。
起飞比较耗跑道,但是降落可以很慢,不需要太长的跑道。开襟翼可以更慢的飞行和降落。
起落架非常结实,尤其主起落架设计,感觉和真飞机差不多,固定在主体横梁上,不会出现重降戳穿机身情况。(别问咋知道的,炸鸡细碎后看到的结构,不入虎穴焉得虎妞)

很棒的一台机。期待解锁矢量动作

非矢量款动力会更猛,不追求矢量动作,非矢量款调试更容易。

网友A:
声浪怎么样?能抗多大风啊?

网友B:
固定翼也来越高级了,这种飞机炸一次损失不亚于一台700直升机呀

网友:
纯干货,大神好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也来越高级了,这种飞机炸一次损失不亚于一台700直升机呀

大涡喷比直升机贵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涡喷比直升机贵多了

以前最快乐的时候是飞2212马达飞KT330,炸了或者飞丢了再做一架,炸了丢了七八架,最后吊机各个面练习实在没兴趣继续玩下去了就转玩直升机了,一去不复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浪怎么样?能抗多大风啊?
声浪不错的,也没有双涵道共振。抗风的话,今天顶风9节风起降没问题,之前侧风7节降落有难度,总是要上树,但是飞机还是比较稳的,90涵道F22遇侧风会比较晃,mig29更多是平移动作,偶尔晃。今天风不小,天气软件显示2级风,实际肯定大很多,民航气象显示9节。烟囱冒烟是吹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最快乐的时候是飞2212马达飞KT330,炸了或者飞丢了再做一架,炸了丢了七八架,最后吊机各个面练习实 ...

很难理解直升机有啥好玩的,象无头苍蝇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声浪不错的,也没有双涵道共振。抗风的话,今天顶风9节风起降没问题,之前侧风7节降落有难度,总是要上树, ...

9节和9级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9节和9级一样吗?

不一样,我也不会换算,大概4. 级风左右。风速是几节,风力是几级,好像不能互换。但是软件只显示节

网友C:
听说矢量版很多人首飞炸的。还是非矢量版省心,直接按厂家给定重心和平尾位置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矢量版很多人首飞炸的。还是非矢量版省心,直接按厂家给定重心和平尾位置应该就可以了。

矢量版本就是可玩度高,不炸鸡能持续保持飞行兴趣。正常版本的话,飞时间久了就想换机型了。各有利弊吧

网友D(2023-07-03):
引用 网友A:
很难理解直升机有啥好玩的,象无头苍蝇似的

大疆最好玩,你们玩的都是些啥?像大疆,飞得远,飞得久,飞得高。又稳,对新手又友好。首飞也不怕,也不心跳。固定翼倒飞,落叶飘乱七八糟,直机无头苍蝇乱七八糟,都不知道你们在玩啥,我还是喜欢飞很远,飞很高,很稳,飞很久,带摄像头,最有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疆最好玩,你们玩的都是些啥?像大疆,飞得远,飞得久,飞得高。又稳,对新手又友好。首飞也不怕,也不 ...

太容易就没意思了。我目前着迷喷气固定翼,涵道和涡喷,呼啸而过的声浪和酷帅的飞机外形让人感觉很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太容易就没意思了。我目前着迷喷气固定翼,涵道和涡喷,呼啸而过的声浪和酷帅的飞机外形让人感觉很爽。

我在讽刺你,你没看出来吗,哈哈、、、我玩直升机的,就是因为难,才着迷、、、也不乏有很多十多年的模友,大疆飞两天就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在讽刺你,你没看出来吗,哈哈、、、我玩直升机的,就是因为难,才着迷、、、也不乏有很多十多年的模友 ...

没看出来,大疆是没意思,那是拍照用的。因为难才着迷,这个有点自虐倾向,难的东西多了,要恰到好处,对无头苍蝇很难理解,因为爽才着迷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大疆是没意思,那是拍照用的。因为难才着迷,这个有点自虐倾向,难的东西多了,要恰到 ...

无头苍蝇也很爽,你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大疆是没意思,那是拍照用的。因为难才着迷,这个有点自虐倾向,难的东西多了,要恰到 ...

而且你看着是无头苍蝇,其实每个动作都需要练到肌肉记忆,下意识操作、、、比固定翼难N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而且你看着是无头苍蝇,其实每个动作都需要练到肌肉记忆,下意识操作、、、比固定翼难N倍、

难我不否认,但我还是喜欢飞翔的感觉,那个比较优雅,呼啸而过声浪和酷帅的外形让人着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我不否认,但我还是喜欢飞翔的感觉,那个比较优雅,呼啸而过声浪和酷帅的外形让人着迷

各有各的喜好、固定翼我更喜欢头追FPV+拟真驾驶舱、刹车和减速伞、不过这些我觉得比直升机还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