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052d郡士喷灌或田宫喷灌配色

楼主(2023-05-23):
如题。请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Ts81舰身+ TS33舰底,甲板色我自己调的,手上随便弄个深蓝色,浅了加一滴黑色,深了加一滴白色。不同阳光下颜色也有差异别太纠结。记得先上底漆再喷面漆最后保护漆,不喷底漆水泡时间长了会一片片掉漆,不喷保护漆面漆放船架上会有压痕而且晒了太阳容易变色

网友B:
甲板可以试一下TS4德国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81舰身+ TS33舰底,甲板色我自己调的,手上随便弄个深蓝色,浅了加一滴黑色,深了加一滴白色。不同阳光下 ...

感谢前辈感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甲板可以试一下TS4德国灰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