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X5 NX4,420 380 用4MM尾拉杆

楼主(2023-05-23):
因为机子比较多,如果都按原价原装尾拉杆估计得花好几百,自己制作丰衣足食

材料:
1. 一米长的4MM碳纤管 内径2MM 成本6.5元一根  ,420机子可以切成50CM两根
2. 2MM 金属螺纹拉杆,比如小兔子380的原装舵机拉杆尺寸的拉杆
3. AB胶水

制作方法:先定好碳管长度,比实际长度短3~4CM为宜,精确长度通过金属拉杆来调整,调整好后用AB胶加强

用途广泛,X5,NX4, 420 ,380, 450均可用

楼主:
2.2金属拉杆的应该没问题,本身是螺丝拧进去的,外加AB胶防止碳纤管爆裂,1.9金属拉杆的我还在评估安全性,这种做法我已经在380机型上飞了好久了没安全问题,

网友:
有钱真好

楼主:
你看这屋的装修像是有钱的么?有钱还用收这些破烂自制么

网友A:
量好原装长度,让卖家直接切好长度就行了。

网友B:
这么多飞机真心没必要 再喜欢也不至于这样  维护这得多花时间 把大部分时间搭在这个上 真心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飞机真心没必要 再喜欢也不至于这样  维护这得多花时间 把大部分时间搭在这个上 真心不值得

等你发现不值得已经晚了,真金白银的买回来的飞机怎么样都得搞下去呀,反正现在没空出去飞,只有上下班和周末时间在家搞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好原装长度,让卖家直接切好长度就行了。

我这皮带长度是自己定的,真没有什么原装长度,都是自己比对的

泰世的球头扣都不太靠谱,还是得换小罗380那种现代化的球头扣靠谱,因为一颗球头扣爆裂导致炸鸡太不值得了,还不如提前花钱搞好,得找罗老板谈笔小生意,就球头和球头扣10套都得上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