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6X 换个小屏

楼主(2023-05-23):
打算给I6X打印个小点的壳,先换个屏

要刷完OPENTX才能换这个屏,不然显示不正常

网友A:
i6x主板就不比壳子小多少了,,,没啥用吧

网友:
可以换哪种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i6x主板就不比壳子小多少了,,,没啥用吧

换小摇杆,便捷一点

楼主:
30P的ST7567驱动的
1        NC
2        LCD_CS
3        LCD_RST
4        LCD_RS
5        LCD_RW
6        LCD_RD
7        LCD_D0
8        LCD_01
9        LCD_02
10        LCD_03
11        LCD_04
12        LCD_05
13        LCD_06
14        LCD_07
15        VDD
16        GND
17        VOUT
18        CAP3+
19        CAP1-
20        CAP1+
21        CAP2+
22        CAP2-
23        V4
24        V3
25        V2
26        V1
27        V0
28        C86
29        PSB
30        NC

看屏的排线,我这个是换了抽屉下接,原本是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