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九外接高频头,八九通道故障。

楼主(2023-05-24):
如图所示,天地飞9用ppm模式外接思翼高频头。
八通道在地面站上显示只有一点点行程量,而且根本不能控制。
九通道直接没了。
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ppm只有8个通道,所以9通道没数据,至于8通道信号范围小,检查遥控器对应通道的开关或者旋钮在遥控器屏幕上进度条是否正常

楼主:
监视器波动开关行程都正常

网友:
模式选择上,89通道可能是sbus1 sbus2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只有8个通道,所以9通道没数据,至于8通道信号范围小,检查遥控器对应通道的开关或者旋钮在遥控器屏幕上 ...

好的,多谢

网友:
天九用思翼直接sbus转发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