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S-100鱼雷艇遇到技术问题

楼主(2023-05-24):
三个舵的联动怎么和舵机连接呢?

舵机又该怎样固定呢?

电调应该用几个啊?

网友:
电调可以用一个大电流的有刷电调,看电机规格大小,三个电机并联

网友A:
同系列的意呆利S-38,双舵机是不是更保险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系列的意呆利S-38,双舵机是不是更保险点

双舵机中有一个舵机坏了,另外一个舵机是拉不动坏舵机的。双舵机不一定会更保险。除非每个舵机独立拉动一个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舵机中有一个舵机坏了,另外一个舵机是拉不动坏舵机的。双舵机不一定会更保险。除非每个舵机独立拉动一 ...

没展开说,一个舵机带中间的主舵,一个舵机带左右两小舵

网友:
弱弱问一句,船是哪家的套材?

楼主:
有劳瞎转碳纤拍张近距离清楚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劳瞎转碳纤拍张近距离清楚些的。
别管几个舵都是用钢丝连在一起,然后在一个舵上焊接90度的连杆连接舵机

网友(2023-08-31):
https://www.rcfans.com/thread-1299339-1-1.html
你到这看吧,我做了个类似的,也是三个舵

网友:
我的三联舵和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