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车 床震 刀问题

楼主(2023-05-25):
别看成床震,是新手震刀。
我20毫米的料,前面每刀进给0.2 转速450,车到17毫米左右都没啥问题,从17毫米到15毫米每次进给0.1,转速570左右,刀走到工件中部就有很大噪音,停下来看工件就成图一那样,说是震刀。工件从新装夹,也调整了下中托板,但还是无法解决根部震刀问题,本人新手,实在找不出其它原因,恳请坛子里各位老前辈,大鸟们能帮我分析分析原因,谢谢!

调整后任然震刀

网友:
我车的很少,前段时间车淬火的45号钢,也这样。很多原因吧,装夹不紧,或主轴轴承间隙大,托板间隙。
近端刚性变大,此时吃刀量比例太小,工件的近端弹性变小,因为主轴间隙原因,工件遇到车刀阻力严重矢圆,且转完一圈车刀却不足以啃掉一圈, 硬啃就失圆了,所以产生螺旋振刀纹,打个比方,假如螺杆纵向进刀转一圈进刀1毫米,而刀头只有0.8毫宽 那么转完一圈就有0.2毫米没被加工到。与此同时小直径的工件线速度也降低 与横向纵向进刀转速不匹配了。
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横向纵向都减小进刀量试一下。

网友A:
工件远卡盘主轴端其实也有振刀纹,但不明显,就是远端有弹性变形,所以啃的工件没那么深总之就是刚性问题,任何夹紧活动滑动转动的部件,配合不紧密。甚至本身床身单薄刚性问题,还有车刀角度高度原因。加快转速,减少进刀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远卡盘主轴端其实也有振刀纹,但不明显,就是远端有弹性变形,所以啃的工件没那么深总之就是刚性问题, ...

因该是靠近根部越不容易震,我的小床以前车同类型工件外圆都没有这样过,我深度怀疑是我大托板出问题啦。

网友B:
减小切削阻力,换成手磨焊接车刀或高速钢车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该是靠近根部越不容易震,我的小床以前车同类型工件外圆都没有这样过,我深度怀疑是我大托板出问题啦。 ...

刚性是相对来说的,主轴轴承有间隙,进刀量小时则越靠近卡盘端振刀纹越小 振刀纹不明显。如果进刀量大时近卡盘端工件弹性变形小,所以吃的量就变大,受车刀影响而阻力变大,则轴承有间隙的问题暴露出来。远端因为有弹性变形,假如小托板刻度吃刀一毫米,那么实际吃刀可能0.9,而到了近端刚性好就实打实吃1毫米 此时工件转速与吃刀量不成最佳比例,那么失圆震动变大。210很多不是专门的车床轴承,手摇晃都会动。很多时候,规律不是成线性正比,达到某个点后会迅速扩大,或者减小。比如发动机扭矩与转速并不是转的越快扭矩越大,反而转速极高时扭矩变小。

网友:
刀片不对,上铝用的那种,银白色的,你这个刀片像是钢件专用,工件硬度低了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性是相对来说的,主轴轴承有间隙,进刀量小时则越靠近卡盘端振刀纹越小 振刀纹不明显。如果进刀量大时 ...

学习啦,经过我反复摇动手柄,发现大托板有轻微的咣当声,抱着大托板前后移动发现有间隙。我吧整个托板都拆下来,先调整中托板,后调整大托板与床身轨道的间隙,调好都半夜啦,明天再调整一下床身下面那根丝杆与主轴的平行度,看看能不能解决一下问题,还解决不了,估计真如你说,怕得换主轴轴承。

网友:
我觉得是车刀磨的不好或者刀尖和主轴中心不等高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刀没磨好,车紫铜应该要锋利一些,而且紫铜粘刀,要注意断屑槽的形状

网友:
看图、似乎车刀伸出太长了,刀尖应尽量距刀架近一些。

网友:
车紫铜还是用自磨刀或白钢刀吧,数控刀片是车钢材比较合适,车铜不够锋利

网友:
车刀底下的垫片如何?刀架与托板吻合不?

网友:
这种软金属用白钢刀条自己磨一把刀,刀具切削前角和后角磨大一些,使刀具更锋利切削阻力更小一些试试。如果仍无改观再用千分表检查主轴间隙,调整或修理 。

网友C:
学习了,问下楼主用的什么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问下楼主用的什么车床

讴歌210E 电子挂轮版小车床!

网友D:
这车床刚度就是不行!!!
降低转速!!!加尾顶 !换焊接车刀,增大前角!

网友:
降低转速,每刀多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减小切削阻力,换成手磨焊接车刀或高速钢车刀。

对不同的材料改变车刀切削角减小阻力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车床刚度就是不行!!!
降低转速!!!加尾顶 !换焊接车刀,增大前角!

210,确实不行,我也有一台,不过车铜铝从未出现这种现象,车铝我都是一次一毫米(直径减一毫米),车铁就是一次0.5毫米,